[技术问答] 赛元仿真器SC_LINK 可以接外部电源仿真吗?

楼主(2020-05-03):
赛元仿真器SC_LINK 可以接外部电源仿真吗?

网友A:
下载程序的时候要断掉外部电源,因为SC-LINK要通过控制断电的方式给单片机复位,下完程序之后可以把外部电源打开了,这种复位方式到现在居然还有仿真器在使用,挺奇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程序的时候要断掉外部电源,因为SC-LINK要通过控制断电的方式给单片机复位,下完程序之后可以把外部电 ...

为了多一个IO,让复位脚可以当IO使用。
92/93的芯片也可以使用外部电源进行仿真,
使用仿真器供电,让芯片进入仿真模式,然后再把外部供电接上,
95的芯片可以使用3线仿真,DIO、CLK和GN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程序的时候要断掉外部电源,因为SC-LINK要通过控制断电的方式给单片机复位,下完程序之后可以把外部电 ...

为了多一个IO,让复位脚可以当IO使用。
92/93的芯片也可以使用外部电源进行仿真,
     1、使用仿真器供电,让芯片进入仿真模式,
     2、把外部供电接上,断开仿真器供电,
     3、可以使用外部供电仿真了。
95的芯片可以使用3线仿真,DIO、CLK和GND。

网友A:
我早就这么做了,但有的功能要求必须连续运行,修改程序也不能断电,92 93系列肯定是当初你们设计仿真功能时候留下的历史问题,然后再95系列修复了,建议在未来的92 93系列里把仿真这块全统一到95系列的仿真方式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早就这么做了,但有的功能要求必须连续运行,修改程序也不能断电,92 93系列肯定是当初你们设计仿真功能 ...

设计电路的时候注意一下,加个跳线,让MCU可以单独使用SC LINK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C:
您好,可以参考“烧录仿真工具SC LINK使用说明”上面的2.5章节的外部供电仿真说明。

赛元烧录仿真工具SC LINK使用说明 V1.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