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CDC模块电源的设计方法

楼主(2020-05-03):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
DC转DC  主要是选择好需要的芯片   芯片选好的   对着手册推荐电路  。。

网友A:
DC/DC 有隔离与否的分类,多种拓扑

网友B:
DC/DC转换电路主要分为以下三大类:

①稳压管稳压电路。 ②线性 (模拟)稳压电路。 ③开关型稳压电路

网友C:
比较常用的是并联型稳压电路 。。

网友D:
串联型稳压电路属直流稳压电源中的一种  。。

网友E:
线性稳压电路设计方案主要以三端集成稳压器为主。

网友F:
使用集成稳压器的电源电路功率都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