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运放要怎么选择

楼主(2020-05-03):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
测试过OP07做电压跟随器,输入为正弦波,跟随之后就失真了,波形不平坦。

网友A:
一般用作电压跟随器选择哪些运放,主要考虑运放的哪些参数?

网友B:
主要还是和电路的特性有关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C:
要适应信号的变化的。而且β的数值大小

网友D:
笼统地说吧
频率带宽, 输入失调, 阻抗和驱动能力。

网友E:
OP07我记得是三极管输入,输入阻抗几十兆欧姆吧,输入阻抗小 。

网友F:
是的,压摆率小,做积分实验明显能看出来压摆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