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烦死这帮子做语音IC的了.谁有语音IC芯片的资源?

楼主(2020-05-03):
小的电子产品上使用语音IC可以简化人机交互.但是我发现这些语音IC都是一个人一块山头.引脚定义绝不带重样的.所以你选择了一款语音IC,基本就被它绑架了,芯片什么时候交,价格多少都是他们说了算.这让我很头大.
所以我想着找一款语音OTP的语音IC,一块钱以内.能够自己对它进行烧录的.(批量还是希望厂家能提供烧录)
有这方面资源的麻烦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A:
和楼主有一样的感觉  IC型号命名简直是随心所欲的感觉  而且还不提供使用资料

网友B:
某宝随便搜就是一堆国内厂家的,很多是 OTP的,京城某家的 ¥0.30 5秒,40秒的¥1.00,段数可能少了些。 深圳一家,贵一些,¥1.80的,255 段 20秒
我上当了???

网友(2022-11-14):
您好,我们这边有做离线语音,可联系。

网友C:
这里必须自荐一下我们的产品 。但凡要重复烧录的,基本都不便宜,真的 。但是要OTP的呢有便宜的,可以找找九齐他们的。
但是flash型的呢,我自荐我们的。

KT148A是一款32位的DSP语音芯片,标准的SOP8封装。内置420KByte的语音空间,最大支持420秒的语音长度,支持多段语音,同时支持直驱0.5W的扬声器,支持用户更换语音,目前该芯片的优势如下:
1、性价比高,相比较传统的OTP芯片来说,工艺的提升大大降低了成本,同时芯片可重复烧录
2、用户可以自行的更换声音,通过电脑端的串口即可自己完成,无需其他昂贵的工具
3、芯片自带足够的空间,可以追求更高的音质效果

1.2 功能简述
1. 32 位 DSP 语音芯片、5MHZ的内部振荡,PLL到120MHZ;
2. 工作电压 2.0~5.5V; 注意低于3.3V的供电,硬件上有细节的区别
3. 待机功耗小于 25ua;另有低功耗模式1.5uA
4. 16bit 的 PWM输出、可直接驱动 8R0.5W 喇叭;
5. 提供工具自行转换音频格式,全部用户可以自己操作,非常简单
6. 16KHZ 下最大可以支持200秒。8KHZ 下最大可以支持400秒
7. 客户可以通过电脑端的工具软件,通过串口直接更换语音内容
8. 支持一线串口控制,当然可以根据需求订制各种协议
9. 支持 224 段地址,有更多需求可以扩展;
10.具有硬件 iic接口、UART 接口。可以为客户定制各类功能。
11.芯片具备重复烧录的能力,所以任何时候不用担心测试不完整导致批量性的问题

/*******************************************
KT148A芯片完整资料下载链接:
1、百度网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Qria30OKuXL0ARJ53wRvQ
提取码:8888
2、金山链接 :https://kdocs.cn/join/gmgphh9
********************************************/

网友D:
这个我用过,确实做的不错,资料也很齐全,
当初也是找了好久,烦的很
要么价格太高,也找过九齐的,我的天压根不理我们这种小客户,虽然ic很便宜,但是有毛用
自己去开发嘛,看不懂。

楼主(2023-05-25):
目前用了上上楼推荐的KT148A 感觉还行。最高我满意的是flash的,可反复烧写,价格也不贵很多。缺点就是没有量产烧录工具。我现在都得一个个地在电脑上烧。另外,感觉这家不是很热情的样子,他不管你急不急。都是慢慢地。我感觉在深圳这种时间就是效率的地方,急客户所急才是一个正确态度。

网友C:
不好意思,售后让您不满意,因为芯片要控制好成本,售后必然很难做到很积极,请不起工程师啊
但是其他方面我们都在尽量去弥补,比如:资料的齐全,成本的控制,都在努力

然后没有量产工具,确实没有,这个只能电脑去烧录,但是稍微有几百个,我们可以给您烧录好出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里必须自荐一下我们的产品 。但凡要重复烧录的,基本都不便宜,真的 。但是要OTP的呢有便宜的,可以找找 ...

麻烦加我WX13566610479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