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200KHz,250V交流信号如何控制通断?

楼主(2020-05-03):
可控硅方案可以支持这样频率的信号吗,如果不可以,有其他方案吗?

网友A:
继电器不香吗?

网友B:
全波整流加用MOS管控制。如果用在信号方面,光继电器即可。

网友C:
这种估计得直接关源头

为什么要关了它?

网友D:
这么高频率,  可能可控硅来不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