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阻并联,却这么难解?

楼主:
测出Rab, Rac, Rbc,现在要计算出R1, R2, R3的电阻,
请问大师怎么求解?有公式吗?
我试了一下,发现不好解哦
如果大家以为这是电路三角形-星型转换,就太蠢了。

网友A(2020-05-04):
用matlab解得:
r1=(- rab^2 + 2*rab*rac + 2*rab*rbc - rac^2 + 2*rac*rbc - rbc^2)/(2*rab - 2*rac + 2*rbc)
r2=(- rab^2 + 2*rab*rac + 2*rab*rbc - rac^2 + 2*rac*rbc - rbc^2)/(2*rac - 2*rab + 2*rbc)
r3=(- rab^2 + 2*rab*rac + 2*rab*rbc - rac^2 + 2*rac*rbc - rbc^2)/(2*rab + 2*rac - 2*rbc)

网友A:
这个问题用线性代数去解应该是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用线性代数去解应该是这么理解:

线性代数必须符合叠加性。
这个电阻的并联,不符合叠加,即线性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线性代数的矩阵是错误的。
如果要用线性代数的矩阵,只能列电流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atlab解得:
r1=(- rab^2 + 2*rab*rac + 2*rab*rbc - rac^2 + 2*rac*rbc - rbc^2)/(2*rab - 2*rac + 2*r ...

谢谢,
用R1, R2, R3 个为3,代进去计算,结果正确,没核算其它数。
如果直接用手工去解方程,会出线开根号的运算,没找到好的抵消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性代数必须符合叠加性。
这个电阻的并联,不符合叠加,即线性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线性代数的矩阵是错误的 ...

线性代数,我说的是否存在一个矩阵。
我没找出,我线性代数水平很差。

网友B:
如果你以为这不是电路三角形-星型转换,就太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以为这不是电路三角形-星型转换,就太蠢了。

唉,如果有了提示,还不知所以,真没见过这么蠢的。
如果你觉得是,那你用手工取解一下,看看电路教材里面的思路,能不能解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代数,我说的是否存在一个矩阵。
我没找出,我线性代数水平很差。

就不可能有啊,这个不是线性系统
你看公式都有平方,还有除
简单的一次线性矩阵,怎么会产生平方二次项和分母?如果存在,那你matlab解出来的就不对了,因为解必定是唯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如果有了提示,还不知所以,真没见过这么蠢的。
如果你觉得是,那你用手工取解一下,看看电路教材里 ...

既然这么自信,何必来论坛发问求解?

“看看电路教材里面的思路,能不能解出来”,“这个不是线性系统”

同学,遇到问题脑子要会转弯,不能生搬硬套,

如果总是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对,然后就这样狂妄自大,你是不会进步的,

再次提醒你,你所唾弃的 三角形-星型转换 恰恰就是正确的解题思路,

网友C:
能发帖么?测试

网友C:
换一种方法测量就简单些:
      a,b短路测Rac;  a,c短路测Rab; a,b短路测Rbc

网友C:
伏安法也可以测量

       a,b加5v电压; 电流表接b,c测电流Ibc;   R1=5/Ibc

       其他类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不可能有啊,这个不是线性系统
你看公式都有平方,还有除
简单的一次线性矩阵,怎么会产生平方二次项和 ...

还有最小二乘法矩阵和傅里叶矩阵,能搞出平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最小二乘法矩阵和傅里叶矩阵,能搞出平方的。

有二次项,没有分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这么自信,何必来论坛发问求解?

“看看电路教材里面的思路,能不能解出来”,“这个不是线性系统” ...

就没有必要再对三角形和星型讨论了。
本贴和星型三角型电路没有关联,虽然外型很像。这是蠢人,那些不过大脑,一看外形就激动不已的人很多

网友D:
本人愚钝,想请教一下楼主这个为啥不是三角形—星形转换电路。还望楼主莫要见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本人愚钝,想请教一下楼主这个为啥不是三角形—星形转换电路。还望楼主莫要见笑 ...

这里的rab rac rbc 跟星三角转换的定义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rab rac rbc 跟星三角转换的定义不一样。

一样吧,你先换右边成Y型网络,因为Rab=RU+Rv,Rac=Ru+Rw, Rbc=Rv+Rw,
由这个简单方程组解出,Ru,Rv,Rw值,再用Y变换回三角公式,得出R1,R2,R3不就行了吗?
这么计算容易很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一样吧,你先换右边成Y型网络,因为Rab=RU+Rv,Rac=Ru+Rw, Rbc=Rv+Rw,
由这个简单方程组解出,Ru,Rv,Rw值 ...

原来是这个思路呀。
我看是3元方程,直接matlab解了。
结论:用Y-△,△-Y,两次可解。
我那个四边形,用这个可行吗?

楼主:
发布一下我的解法吧:
根据并联方程,可以得到
Rab = R2(R1+R3)/(R1+R2+R3)=R2-R2^2/(R1+R2+R3)
Rac = ...Rbc = ...同理,可以用并联方程求得:
Rab+Rbc-Rac = 2R2R3/(R1+R2+R3)
Rab+Rac-Rbc = ...
...
同理,利用这个可以得到R3/R1 = 常数,R2/R1=常数,R2/R3=常数
利用R3/R1+0.5 + R2/R1+0.5=常数=(R1+R2+R3)/R1
同理可以求得常数=(R1+R2+R3)/R2
代入方程Rab = R2-R2^2/(R1+R2+R3)把R1+R2+R3抵消掉,
即可得到R2

迭代初值可以用R(ab+Rbc+Rac)/3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个思路呀。
我看是3元方程,直接matlab解了。
结论:用Y-△,△-Y,两次可解。

可以,你想想。

网友G:
电路分析教材里就有转换公式和推导过程。
学历和技能同样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可以,你想想。

现在专注数学建模。数学解题能交给计算机,就不手算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个思路呀。
我看是3元方程,直接matlab解了。
结论:用Y-△,△-Y,两次可解。

“我那个四边形,用这个可行吗?”

n>3时,只能将n端星形拓扑结构等效成n端全网路,反之不然。

具体见下帖: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三角形/星形变换
https://bbs.21ic.com/icview-1862230-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那个四边形,用这个可行吗?”

n>3时,只能将n端星形拓扑结构等效成n端全网路,反之不然。

没想到3年前就思考了,推测只有用软件的去解方程的人,才会闲着蛋疼去思考n>3的情况。x说你教过c语言,有一定可信度。

HWM
这是理论,与“软件”没什么多大关系。

网友A:
公式经代数化简:
R1 =

rac/2 - rab/2 - rbc/2 + (2*rab*rbc)/(rab - rac + rbc)

R2 =

rab/2 - rac/2 - rbc/2 + (2*rac*rbc)/(rac - rab + rbc)

R3 =

rbc/2 - rac/2 - rab/2 + (2*rab*rac)/(rab + rac - r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