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51单片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0-05-03):
求问各位大佬,为什么有些单片机电压范围是0~5v,有些单片机是-5~0v,二者有什么区别吗,哪种系统更稳定呢???

网友A:
哪些单片机是-5V到0V呢?
其实单片机供电本身只是提供正向电压差,与其电平没有必然的关系(当然不能超过共模电压)。以STM32为例,如果把电源VCC接到0V,GND接到-5V,是完全可以工作的,只要保证单片机最小系统和其他电路共有同一地电平,或者你加上一些额外的光隔离电路也没问题,处理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些单片机是-5V到0V呢?
其实单片机供电本身只是提供正向电压差,与其电平没有必然的关系(当然不能超过共 ...

大佬不好意思是我的问题没有问清楚!我用的是51单片机,自己制作的最小系统是0~5v,在网上买到的现成的51单片机最小系统是-5~0v。两个单片机我都是vcc接5v,gnd接0v,但是两个单片机输出电压完全不一样,我就想知道0~5v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设计-5~0v的呢

楼主:
@sysharon :这张图 怎么看 相对 GND 都是 +5V、0V的。 你怎么看出来是 -5V、0V 的
这个是那个-5~0v的单片机的电路图

网友B:
基准点不一样而已

网友C:
你从哪里看出这是-5V-0V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从哪里看出这是-5V-0V的?

40脚那个VCC是朝下的,楼主就取了相反数-VCC,我猜就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不好意思是我的问题没有问清楚!我用的是51单片机,自己制作的最小系统是0~5v,在网上买到的现成的51 ...

楼主可能搞错了

网友F:
没有看到有标-5V,是不是楼主看错了

网友G:
吓一跳,我还以为单片机,也跟运放一样,搞个电源轨呢。

网友H:
-5V和0,万用变反过来量不就是0和5V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