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技术] 车载BMS系统硬件设计

楼主(2020-05-03):
  • 主控制器

        主控模块芯片采用英飞凌公司的SAF-XC886CLM-6FFI 5V。这是一款性能优异的8位微控制器,其具有片内Flash(20K P-Flash + 4K D-Flsh),可以防止用户代码被读出,保护知识产权,同时具有编程和擦除保护防止数据丢失,还支持在应用编程(IAP)和在系统编程(ISP)。具有CAN通信模块,且具有独立的乘除法单元(MDU)以增强实时运算和控制能力。片内集成9.2M晶振且可外接4~12M,内部更具有PLL,系统时钟可达到80M。

  • 电源模块

        车载电池管理系统可使用车载24V电源,需转换成5V电压。在电源输入前端加入肖特基二极管完成反向保护,采用两级滤波电路有利于系统的抗干扰性。

  • 检测模块

    3.1 单节点烟检测模块

    整个管理系统需要对电池组的整体电池电压和单节电池电压进行检测。单节电池的测量采用基于光电继电器的巡检测量方法,巡检测量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中,BT1,BT2,... ...,BTn表示电池组,K1、K2... ... Kn表示光电继电器组,在一定的时序控制下单独导通继电器,即可实现单体电池的电压测量。

    3.2.总电压和电流检测模块

    总电压和电流检测均采用霍尔传感器,这样可以减少由于母线上大电流产生的电磁干扰。测量示意图如下:

    图中,当通有电流的导线从霍尔传感器的中心穿过,霍尔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经过放大后接入主MCU的AD采样通道。电池组电压经由信号衰减电路和抗共模电压电路接入主MCU。

    3.3.温度检测模块

    电池组在充、放电过程中,一部分能量以热量形式被释放出来,这部分热量不及时排除会引起电池组过热。如果局部温度过高,会使电池的各项性能下降,最终导致内部短路和热失控,从而产生安全问题。

    电池温度测量采用常用的数字式温度测量器件DS18B20。它作为一种单总线器件,微处理器只需要提供一个IO口,即可为多个单总线器件提供连接。DS18B20测量温度范围为-55℃~125℃,在-10℃~85℃范围内,精度为±0.5℃。现场温度直接“一线总线”的数字式传输,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抗干扰性。

  • CAN通信接口

    系统中以CAN总线实现主控模块与从控模块之间的通信,并且与外部整车控制器和显示仪表构成CAN总线网络,以实现通信连接。

网友A(2020-06-18):
楼主厉害哦,你是总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哦,你是总设计吗

系统架构

网友A:
DS18B20 这个目前正常出货 性价比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8B20 这个目前正常出货 性价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