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17.2的原理图,元件怎么按图纸自动编号 ?

楼主(2020-05-03):
有部分元件序号前面带图纸编号的,比如:1R1,1R2,3L1,5Q3,8U2分别代表第1张图R1、R2,第3张图L1,第5张图Q3,第8张图纸U2......有些图纸的阻容数量会超过100个,所以不能用100~199;200~299之类的分图纸元件编号,也不想用四位数,太长了。
现在每张图纸的元件序号前面都有不同的图纸号,复位只能对字母后面的序号复位,找不到前面复位的方法。按下图的方法,无效果。请教有哪位大神做过这样的元件编号?? 请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超过10张图纸,也不方便用100~199,或1000~1999之类的编号。当然也可以200个/图纸,100~299,300~499,500~699,但阅读不方便,不习惯。

网友A:
本末倒置。

图纸太多,显然是设计不合理。接触过不少芯片公司的所谓xxx方案,一张A2图纸就放几个LDO,线还拉得老长……转化过来,一张A4图纸就把所有电源都放下还有空闲之地,可阅读性可维护性不言而喻。
数字电路里,难以想象一张子图里电阻电容会超出100个。退耦电容也许很多,但是没必要都放到电源里;分散到每张子图里,每个IC所对应的退耦电容不会很多;电阻太多,基本是多路一模一样的I/O,那样用多通道设计,既简洁又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