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采样保护电路分析

楼主:
来自 2楼

楼主(2020-05-04):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对。你也不说你要干啥。其实逻辑就是:你的目标,然后设计个电路满足你的目标。所以你得知道你的目 ...

这是采样保护电路,我想知道这个电路如何进行采样和保护的?别管上面的电容参数,那个电容参数不一定准确。

网友A:
看起来不对。你也不说你要干啥。其实逻辑就是:你的目标,然后设计个电路满足你的目标。所以你得知道你的目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采样保护电路,我想知道这个电路如何进行采样和保护的?别管上面的电容参数,那个电容参数不一定准确 ...

看着像是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过压保护的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过压保护的线路

对,能给讲讲它是如何进行采样和保护的吗兄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能给讲讲它是如何进行采样和保护的吗兄弟

你是设计还是分析电路

楼主(点评):
分析,这是导师给设计的,但是现在联系他没回复,10号就要交论文。。。

网友C:
第一级是差分分压,第二级是迟滞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