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并网

楼主(2020-05-04):
中国电网,这么多发电机组,并在一起,他们是如何组在一起的,每个发电机,频率,相位,各不同,是如何解决的。

并网是复杂专门的技术,有国家电网并网标准及相关的电力并网书。可参考标准书。

网友A:
最后都是同步运行状态

网友B:
并网之前,必须等待同步百分比达标 - 相序、相位、频率、电压,主要是相位(电压、频率允许一定偏差),才允许投切。

网友C:
投入后就被电网拉同步了,以后也就同步运行了
除非电网有功不足,导致电网频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