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更改DSP头文件的路径

楼主(2020-05-04):
如何更改DSP头文件的路径?
默认情况下DSP的头文件同PJt工作文件在一个目录下..

网友A:
如果要更改头文件的目录的话,如何实现啊?

网友B:
你可以将头文件放在任意地方。。

网友C:
然后告诉CCS去正确的地方找头文件即可。

网友D:
project--build options--compiler--preprocessor--include search path填写为  ..\文件夹名;.\文件夹名

网友E:
应该设置好的,可以要软件自己去搜索。

网友F:
如果是代码的头文件,直接写#include“***”
如果是系统的头文件,去CCS里设置

网友G:
你可以在开发的过程中将你经常使用的头文件放到一个文件夹中   以便使用。

网友H:
在建了工程之后可以全部添加进来   然后根据需要   把不使用外设的头文件删掉 。

网友I:
这个需要什么硬件配合使用吗?

网友J:
将自己编写的头文件和其他头文件放在相同路径下。。。

网友K:
设置CCS编译时.h文件的默认路径。。。

网友L:
右键工程文件名--build properties--C2000 compiler。。。

网友M:
要设置相对路径吗?
更改头文件,直接添加include

网友N:
如果是CCS可以直接option设置。

网友O:
在工程生成时includes下面的吧

网友P:
在DSP_Device.h中包含其他头文件的代码内用include包含你自己的头文件。。

网友Q:
程右击——》build option——》compiler——》preprocessor——》Inlude Search Path
../include;表示上上级的目录。

网友R:
如果不会添加,就使用别人的工程文件试试。

网友S:
用的什么软件啊

网友T:
指定一下路径就行

网友U:
好像在工程里边可以设置

网友V:
我都是用默认的 还真么自己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