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时钟电路选择原则都有哪些

楼主(2020-05-04):
时钟电路选择原则都有哪些?

网友A:
系统中要求多个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时,首选可编程时钟芯片.

网友B:
建议单一时钟信号时,选择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C:
还有多个同频时钟信号时,选择晶振。

网友D:
尽量使用DSP片内的PLL,降低片外时钟频率,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E:
C5409A、C5416、C5420、C5421和C5441等DSP片内无振荡电路,不能用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F:
VC5401、VC5402、VC5409和F281x等DSP时钟信号的电平为1.8V,建议采用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G:
晶振的频率范围可在1.2MHz-12MHz之间选择

网友H:
单片机常选择振荡器的频率为 6 MHz 或是 12 MHz 的石英晶体。

网友I:
选择外部时钟方式做数字时钟。。。

网友J:
选择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主要是看有没有时钟电路。

网友K:
一是看成本,二是看精度。

网友L:
选择晶体时钟电路,时钟电路就是一个振荡器。

网友M:
内部和外部时钟源之间进行选择
晶振两端的电容一般选择为30PF左右

网友N:
32.768K是款实时时钟 。。

网友O:
如果需要运行速度,用24M晶振  。。

网友P:
外部时钟,分RC振荡和石英晶振的。

网友Q:
可以使用外部时钟来满足低脉冲触发 。

网友R:
单片机的时钟电路频率确定,也就是晶振频率的选择。

网友S:
不了解这个啊

网友T:
好像有公式能计算

网友U:
会不会包括可靠性和经济性原则呢

网友V:
说白了就是性价比

网友W:
货源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