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可以降频使用吗?

楼主(2020-05-04):
请教一下 群里的各位大神,DSP可以降频使用吗?

网友A:
自己感觉好像是降频容易超频很难。。

网友B:
倍频和分频都是可以通过寄存器来设置的,自己阅读pdf看看。。

网友C:
DSP的MAC地址是不是自己设置的?

网友C:
超频不让,降频再不让,还活不活了!

网友D:
历史上的那么多CPU中,好象只有6502一类的CPU是不能降频降太多的

网友D:
针对8核DSP TMS320C6678与外部设备进行数据通信的需求。。。

网友E:
其它的CPU都可以降到接近直流的程度下正常工作。

网友F:
有些DSP的某些模块的频率之比是固定的,不能改变。。

网友G:
可以降低相关频率,使用有源晶振选择低频率的就行。

网友H:
DSP频率肯定没有问题,
降低频率也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I:
DSP为什么要降低频率呢?
如果降低频率,可以直接使用单片机做处理

网友J:
DSP主要是做运算用的,降低频率有问题。

网友J:
通过以太网口实现TCP/UDP的通信。。。

网友K:
CPU315-2PN/DP和DSP都连接到交换机上,CPU上怎么设置?

网友K:
DSP可以降低频率使用,但是运算速度就降低了。

网友L:
中断程序写的好像有点不对吧

网友L:
为什么要降低频率?降低功耗吗?

网友M:
你要当做单片机使用?
如果降低频率还不如使用单片机计算呢。现在的单片机功能也很强。

网友N:
微处理器不都是定频的吗?

网友O:
频率固定了,才能配置其他的芯片。
PLL配置的时候降低频率就是浪费资源。

网友P:
建议选择其他的芯片试试。
DSP计算的时候需要运算速度的。

网友Q:
TI的DSP好像不能降频。至少,大部分型号不能降频。具体要查一下该型号的资料。

网友R:
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S:
可以分频可以倍频啊

网友T:
当然可以了

网友U:
这样做有些浪费资源啊

网友V:
没这样做过 但是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