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做电机控制用哪个DSP比较好呢?

楼主(2020-05-04):
做电机控制用哪个DSP比较好呢?

网友A:
这个没有特别规定那个的,只要是能够做控制电机的就OK的。

网友B:
电机控制的关键是PWM信号的输出的,,只要是所用到的MCU能够提供PWM信号的就OK的。。

网友C:
这个没有啥定规的,,只要能驱动电机的就OK啦。。

网友D:
楼主详细说说怎么回事啊,这么说太笼统了。

网友E:
控制的话,应该是C2000系列吧。

网友F:
楼主在价格和性能方面有什么要求?

网友G:
pwm的产生也很容易实现,只需写几个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H:
主流的   TI  :C2000
         MICROCHIP:  DISPIC
         ADI  :  BLACKFIN   ADSP

推荐C2000,资料丰富,性能稳定,货源充足

网友I:
单片机实现直流电机控制  。。。

网友J:
C2000系列的一款浮点DSP控制器 。。

网友K:
ULN2003D 是驱动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

网友L:
dsp的特点就是数据吞吐量大、运算便利和迅速 电机控制如果要求比较高的话。

网友M:
用DSP C2000系列控制电机是主流。。。

网友N:
DSP就行了,有STM32(这其实是个ARM..),有freescale,MICROCHIP的都可以用 。。

网友O:
TMS320F28335具有150MHz的高速处理能力,具备32位浮 点处理单元 。。

网友P:
DSP的独特优势使其在电机控制市场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网友Q:
利用相同的程序编写方式可以实现1相励磁和2相励磁的电机控制。

网友R:
简单低端并且要求控制成本的话就用个MCU就可以了。。

网友S:
MCU就可以了吧?

网友T:
实话实说,电机控制,似乎TI的DSP用的比较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