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今天试了一下,国产的芯片还是不可信

楼主(2020-05-04):
今天用国内所谓大厂,所谓知名的芯片,指标写得好,漏电流10pA,Vos 5uV max。
用来测一个电阻,用TI的OPA344,测1G电阻,显示920M,我不接电阻,用国产的,都显示2G欧,用TI的,不接电阻,显示开路。
换国产的,显示600M欧左右,再换TI的,920M左右,再换...当然具体应该显示多少,和我的方案有关,但和TI的比较,相差太远。
反推国产哪个料,漏电流应该是500pA~1nA。
总之,国内的芯片,骗人的成分多吧,
指标都是为了商业竞争编的,没有实际意义,可能都是销售文员根据市场情况编的。

@caoenq :呵呵,直白,高!
国产化肯定是趋势,但是短期内高端产品还是以进口品牌为主
@flame123 :手里有美帝的东西,但是现在公司已经出了要求,能不用美帝的货,尽量不用。
@caoenq :你看看你手里有不是美帝的东西没有?
如果楼主能确认规格书参数超标,恭喜你,可以小赚一笔了! 那得是多无脑的厂家,敢这么瞎标规格书,这么容易让人抓住把柄,赔钱事小,弄不好公司都是要倒闭的!
国内都这样 习惯就好
建议慎用美帝的东西,否则有一天会死的很惨。

网友A:
新品开发,从头开始的,还在选老美的,国内选不出了?

网友B:
不会吧,如果真这样,是要赔偿的。

@xxyyzz123 :麻烦你搞清楚什么情况下免责,如果真是这种虚标指标,而且还差这么多,早就被干掉了。如果真是SGM321这款,请认真研究datasheet。别人的工程师也不是吃素的。
那是你不够专业,你去看看说明书的免责声明,大公司都要单独签合同

网友A:
选其他地方的也比选老美靠谱。

网友B:
指标都是为了商业竞争编的,没有实际意义,甚至都不是技术人员编的,可能都是销售文员根据市场情况编的。---这个不太可能。哪一款芯片?

网友C:
是圣邦微吗?     你别是把它的 type 10pA 的运放与 Ti 的 OPA344 (type 0.2pA,max 10pA) 进行比较的吧?
这么问是因为 只找到几个 圣邦微 的 type 为 0.5pA 的运放,没有找到 0.2pA 的。而且其PDF中,看到的都没有标示 max 值,只有 type 值
你找 圣邦微 0.5pA 的试试,会有那么大的差别???

@zyj9490 :楼主是你的 马甲 号?
跟LZ的题意相反,LZ的意思,标的参数不实在。

网友D:
没有工厂的模拟器件厂家能好到那里去呢?凭代工是无法做到模拟性能极致的。除非贴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工厂的模拟器件厂家能好到那里去呢?凭代工是无法做到模拟性能极致的。除非贴牌。 ...

工艺在进步,低压的模拟运放,性能做上去已经不算太难了。 国产的芯片,先追求活下去,再去追求极致吧

网友E:
原厂敢标出来肯定是在一些条件满足的,否则要付法律责任的,只能说可能要求使用条件苛刻

这句话严重同意。

网友F:
目测楼主用的是SGM321,datasheet上Ib典型值确实是10pA,不过这是典型值。
而且SGM321/SGM358/SGM324是同一个datasheet,是不是看着眼熟,像LM358?TI的LM358的Ib是多少呢?典型值20nA。
OPA344的Ib典型值是0.2pA,本来就和SGM321有数量级的差距。SGM作为国产模拟大厂,datasheet虚标不用楼主来搞它,竞争对手早就弄死它了。
再考虑SGM321和OPA344的价格差距,性能居然才差这么点,国产芯片才是业界良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厂敢标出来肯定是在一些条件满足的,否则要付法律责任的,只能说可能要求使用条件苛刻[em: ...

只是lz对datasheet理解错误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指标都是为了商业竞争编的,没有实际意义,甚至都不是技术人员编的,可能都是销售文员根据市场情况编的。-- ...

应该是这款,SGM321
http://www.sg-micro.com/show-product-212.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只是lz对datasheet理解错误而已

更准确地说,SBW的datasheet写作者水平很高,为了防止有争议,故意不写最大值,于是不管实际偏置电流是多少,都不会扯皮。

而国外的手册,这样写就危险了

谁是良心,谁有自信,一目清楚,听说TI的模拟器件还在用45UM工艺生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更准确地说,SBW的datasheet写作者水平很高,为了防止有争议,故意不写最大值,于是不管实际偏置电流是 ...

果然看出了一点点区别。

网友C:
蛮早用过 Ti 的 OPA2277U,当时追求低零漂和成本的平衡,它的PDF中标示Vos Max 为 25uV,结果实测时总有几个超标,追问 FAE,百般抵赖,后来说了句老(shuai)实(guo)话,给的是马来西亚厂的,后来换了一批本土生产的,实测就没有超标的了。

网友G:
咋滴,不许人家更改测试条件???

前天论坛上讨论4-20mA隔离墙,不也有的产品是在20°恒温箱里测的?有的产品是23°±5°。

pjy
@wh6ic :国内的模拟器件,特别是运放,还是有点发虚,mcu基本上国产的了
甩,继续甩锅。 俺无所谓,2013年,AVR大涨价,俺就开始在产品设计时就尽量使用 国产器件了 ...

网友I:
仔细看看,还真不算骗人。TYP的而已。最大值不写,的确不太好。
这种猫腻其实国外产品的datasheet中也有不少,一不留神都很容易中招。
有些产品中会标注100%测试保证的指标,lz估计是要买那些产品吧。
我记得TI有一款产品中就标注了,100%测试保证的IB好像是xxfA。
一般而言,典型值,应该是67%的概率,最大值应该是95%-99%的概率,100%保证的应该是100%的概率。

网友C:
3月初,意大利疫情暴雷。公司紧急安排 全部产品 的 国产化替代,到俺这边一查,基本国产化了(当然还有不到位的, 比如贴片电阻,它的陶瓷片基目前全球只有一家RB厂家在做,等待国产化ing...)

网友G:
引用 网友C:
3月初,意大利疫情暴雷。公司紧急安排 全部产品 的 国产化替代,到俺这边一查,基本国产化了(当然还有不到 ...

最近这5,6年,某种主义愈演愈烈,自媒体账号也一路跟进,网络上到处都是排外、意瘾**。
最近举报风盛行,例如WH某大学老师,就夸了一下JAPAN人有素质,料理好吃,就被人举报说是卖果。
这年头,谁要不骂JAPAN和米国,谁就会被公**,甚至二十年前的言论都会被翻出来,好像要抄家才罢休。

这个WH同志,估计也是狂热的一员。

非常难得的是,昨天居然有篇所实话的**了:

网友G:
null

不扯了!危险!

网友C:
国产化有问题?
AVR 缺货涨价的时候有木有问题?
ST 的003 缺货的时候有木有问题?
贴片电阻、电容 炒货大涨的时候有木有问题?
老欧洲跟风 想收割中国,多种垄断性的偏门材料限产的时候,有木有问题?
这次疫情,到处停产,有木有问题?

@xxyyzz123 :麻烦你将 一楼 原帖 里 具体的厂家、型号亮出来 大家看看。 收割什么的,目前看,不需要你替俺操心。 另外说一句,Google 在国内开放的时候,百度就已经 是个 网络流氓
国产化以后,就轮到收割你了。 以前GOOGLE在的时候,百度还算好用,GOOGLE不在了,百度搜的东西,基本都是垃圾。

网友C:
003 缺货,冒出来一堆国产兼容芯片,说来也是蛮好笑的。 俺们也是得了实惠的,至少现在用的芯片便宜了,以前玩国产化,最多用用老妖的 STC,或者湾湾的替代,现在嘛,至少十来家国产和冒充国产的出来搞替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003 缺货,冒出来一堆国产兼容芯片,说来也是蛮好笑的。 俺们也是得了实惠的,至少现在用的芯片便宜了,以 ...

不搞国产化,只有死,我深有体会。灯塔的芯片又涨一大节。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更准确地说,SBW的datasheet写作者水平很高,为了防止有争议,故意不写最大值,于是不管实际偏置电流是 ...

SGM321对标的芯片是LM321,期望达到OPA344的指标不现实。
TI的INA199,反正我测试CMRR根本达不到datasheet的标称值。

网友B:
有个奇怪的现象,一堆数据说中国的中小企业寿命如何如何短暂,另一方面,却是我们国家的产业越来越强,产品质量越来越好。 丛林法则,在我们四十年的产业发展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仔细看看,还真不算骗人。TYP的而已。最大值不写,的确不太好。
这种猫腻其实国外产品的datasheet中也有不 ...

按行业潜规则,典型值是1西格玛,最大值是100%,超过最大值的是不合格品要测试丢掉。
如果不测试的,必须设计完全能保证,否则不能标最大值。

集中度不高的话,丢弃的成本有点高,归构结底还是工艺设计的问题。

网友K:
其实有些国外大厂的数据手册,最大值也不一定标的,估计是前期时间太匆忙来不及。

网友L:
把国产型号公布出来,让大家去验证一下。
楼主虽然看上去说了一堆数据,但一个有用的都没有。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国产化有问题?
AVR 缺货涨价的时候有木有问题?
ST 的003 缺货的时候有木有问题?

那些说没问题的又不自己做产品,
忽悠了人不偿命的.

网友N:
建议UP主 还是选国外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003 缺货,冒出来一堆国产兼容芯片,说来也是蛮好笑的。 俺们也是得了实惠的,至少现在用的芯片便宜了,以 ...

木有核心技术,咋国产化??靠吹牛吗?

HP34401A,二三十年过去,也高仿不出来,老掉牙的产品,现在依旧火热,最低1500元。

网友O:
看了论坛,关于跨阻放大器,有人搞1na 1pa的。
真的1G欧,集成电路封装材料的电阻率应该也要考虑了。
集成电路的塑料不知道电阻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木有核心技术,咋国产化??靠吹牛吗?

HP34401A,二三十年过去,也高仿不出来,老掉牙的产品,现在依 ...

   俺现在没做批量低的产品。 批量大的产品, 基本可以国产化。
   以前单位做年产几台的仪器,不少地方还是可以国产化的,我改进的仪器,前几年去了南极,挑战了-57°C,里面除了 20万转 的分子泵 和 微通道板, 其他基本国产化了
   真要认真 花时间、精力、钞票去做,34401 不一定不能国产化,只是 目前有哪个老板愿意投钱来玩?

网友P:
如果楼主能确认规格书参数超标,恭喜,可以小赚一笔了!
那得是多无脑的厂家,敢这么瞎标规格书,这么容易让人抓住把柄,赔钱事小,品牌都会完蛋,闹大些公司都是可能要倒闭的!
去年刚好有朋友对比测试过国内几个品牌高精度运放的IB参数,常温下,所测样品都没有超过规格书的,但是高温下,就漂的比较离谱了。
所以规格书都没有给出来全温度下的IB参数。这个主要是输入端的保护管没选好,漏电特性随温度升高漏电变很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俺现在没做批量低的产品。 批量大的产品, 基本可以国产化。
   以前单位做年产几台的仪器,不少地方 ...

不要跟我扯什么单位,什么君用产品,老夫比你更清楚底细。

大家心里有数就行了,公开拿出来讲,会被请喝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要跟我扯什么单位,什么君用产品,老夫比你更清楚底细。

大家心里有数就行了,公开拿出来讲,会被请 ...

去南极的,跟军用哪来的什么关系

看不懂我在说什么就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俺现在没做批量低的产品。 批量大的产品, 基本可以国产化。
   以前单位做年产几台的仪器,不少地方 ...

这个同圆珠笔芯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木有核心技术,咋国产化??靠吹牛吗?

HP34401A,二三十年过去,也高仿不出来,老掉牙的产品,现在依 ...

34401A真的不是很难。
国产六位半还是有几款像样的。无非34401A起步早,采用定制芯片,里面集成了大量模拟开关和高精度电阻,使得其批量生产成本有较大优势。其他厂家(包括FLUKE)的六位半均无成本优势。
3458A才是更难以仿制并商品化的。

34401A和3458A的设计都是非常优秀的,都是低成本实现高性能的典范。Fluke也没法比。

网友G:
引用 网友L:
34401A真的不是很难。
国产六位半还是有几款像样的。无非34401A起步早,采用定制芯片,里面集成了大量模 ...

据我所知,现在国内论坛上,至少有4个人,仿照惠普、安捷伦的仪表电路图,仿造出了所谓的6位半,于是就有人说这些东西很简单。

但是仿造出来的仪表,明显是玩具,速度和稳定性方面根本没法比,花一千多买个新的仿造品,远不如花1000多买个二手的34401.

人家使用的多斜率积分,速度超级快,是专利保护的,大厂抄袭要给专利费。

网友G:
至于说国产的6位半,其它的先不说,单单看价格:

即便是让傻子采购,他也不会买这些,绝对优先选是德34460或者泰克DMM6500
几乎是同样的价格,但档次差的太多了。

网友A:
核心技术,独门技术也会过时,所以能赚钱的时候还是早点赚钱。核心技术,独门技术要价太高会促使代替他的新技术出现。

网友Q:
1. 一分钱一分货。2. 有种方法叫三温筛选:买工业级,在高低温下重测芯片参数以获取仪表级的产品。
三温筛选:即在常温,低温(比方-40度),高温(比方125度)对所关心的参数进行测量。

网友R:
消消火,国产当自强,任重而道远。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将额使用吧,毕竟价格在哪儿呢!

网友S:
也可能没有虚标,只是别人的指标比标示的要好很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据我所知,现在国内论坛上,至少有4个人,仿照惠普、安捷伦的仪表电路图,仿造出了所谓的6位半,于是就有 ...

我倒是没见过声称按34401A电路仿造六位半的,
国内这些六位半的没有一家的ADC是跟34401A一样的,
倒是有部分是跟Fluke一样的,另一些是采用现成的商品ADC,还有个别采用了3重积分的。
34401A、3458A在高速模式下,ADC的有效分辨率还是玩不过商品ADC的,但其明显优势在于AD输入电压高,所以相对的ADC噪声可以更好。

另外,国产六位半的实际价格基本只有34460的1/3~1/2。
34401A的价格确实稳,我92年第一台价格是$1240,现在还是这个价格。

网友T:
国产到目前已实属不易,每个人都觉得进口米好吃,那我们中国的米只能烂掉再之不生产。以后进口米一断都得饿死。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我倒是没见过声称按34401A电路仿造六位半的,
国内这些六位半的没有一家的ADC是跟34401A一样的,
倒是有 ...

多看看电工写的文档吧,谁又不能参考过别人的电路,然后满世界的喊:快来看啊,我仿造出某某仪器啦!!

例如广东有家奥普新,仿造出业界标杆----AP音频分析仪,我说来论坛宣传一下?人家有点不好意思了,说低调低调。

抄,当是抄一部分,整个电路全抄完也是可能的,就是软件和人家专用芯片你买不到

这个电路到处在用的,包括用这个结构实现高压放大器的。

网友G:
国内的6位半,据我所知,二级经销商只有1000多块钱利润,所以是5000左右,误差不大于500元
而泰克DMM6500,去掉二级经销商的利润,大约是6000多一点。
所以两者价格相差太小了,花个5000左右买国产,不如加1000买个洋品牌,关键是能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看看电工写的文档吧,谁又不能参考过别人的电路,然后满世界的喊:快来看啊,我仿造出某某仪器啦!!
...
哦,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看看电工写的文档吧,谁又不能参考过别人的电路,然后满世界的喊:快来看啊,我仿造出某某仪器啦!!
...

这个保护有什么奥妙?
是个二极管保护吗,没什么特别啊Q211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U:
这样的都发不了,这种限制让人无语。贴个图看看吧。

网友V:
引用 网友G:
据我所知,现在国内论坛上,至少有4个人,仿照惠普、安捷伦的仪表电路图,仿造出了所谓的6位半,于是就有 ...

请问大侠,哪里可以买到靠谱的34401A 二手设备? 推荐推荐一下呗!

网友G:
引用 网友U:
这样的都发不了,这种限制让人无语。贴个图看看吧。

如果把中国的公司企业,分成两大类的话,那么对于中小公司,其技术积累或者经验的传承,是下图曲线:

图中的t1和t2等,表示换人!!!工程师流动性太强,而且害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每次换人,意味着又要从头开始了,新人要学习老人留下的电路和代码,而老人走后,有什么看不懂的还不能问,人家懒着理你。

所以这类公司的曲线,是锯齿波!!!

对于HW之类的大公司,任ZF他本人也承认,靠砸钱买大量人家专利的,基本上是个高级点的组装公司。

而欧美日有大量的百年老店,人家有知识和技术的传承,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基本上是条y=kx的直线。

一个是锯齿波,一个是直线,不好P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请问大侠,哪里可以买到靠谱的34401A 二手设备? 推荐推荐一下呗! ...

同胞骗同胞,叫支持国产,
同胞骗老外,叫爱国
老外骗同胞,有,但很少发生,并不是因为别人高尚,而是会往死里整

网友G:
引用 网友V:
请问大侠,哪里可以买到靠谱的34401A 二手设备? 推荐推荐一下呗! ...

二手市场水太深,有些二手商改装,把老的方键改装成圆键,而且外观依靠喷清洗剂刷新,看起来是崭新的,实际上很老。

二手空调也是,本来很黄的外壳,喷涂过清洗剂,都能变成白净的看起来很新的。

略微成色好点的圆键,要2000多。
老的方键,略微有点成色的也要1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把中国的公司企业,分成两大类的话,那么对于中小公司,其技术积累或者经验的传承,是下图曲线:

任何企业有成长,牛鼻,没落的规律
个人也是。每个人都有一段津津乐道的时间,特别是中学的那段暗恋史,很美
如果HW真这么牛,不必要搬啊,东莞应该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吧康佳,长虹,TCL,联想,这些企业牛哄哄的时候,华X还再为了了生存,使劲配股筹资
同一批次出来的,万科、步步高、太平洋保险、人寿保险等等,好像都比华X风光来的早。
希望华X能够保持久一点。毕竟投入这么多,也该赚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样的都发不了,这种限制让人无语。贴个图看看吧。

难道你不知道,字数太多就容易被封。字数多一般都要审核

网友W:
公司的485   can芯片用的是国产的,年后3月份  芯片翻2倍  赶紧又备了50套   也想过换国产的   但是防爆区域  怕换了又给自己增加很多麻烦   楼主借个楼   想找一些嵌入式及linux大佬或者萌新一起交流,qun869630744   楼主介意联系我删除  谢谢

网友X:
国产当自强,  先从手册的真实性开始!

网友Y:
我们公司产品也虚标 什么精度啊  分辨率啊 都是老板一句话的事

网友C:
你前天帖子里面 说是 “圣X微” 的芯片,前天我有质疑,问你具体是不是 某厂 的芯片,昨天也有 坛友问这个问题
   结果 你昨天 早上悄悄将 这个 实际上 清晰的 厂家 抹掉了。
      既然你又出来回复这个帖子,麻烦你把具体的 型号、厂家 都亮出来吧。

@xxyyzz123

网友B:
给大家看一下15年前某些国货同老外的实测指标对比。

网友Z:
SGM358遇到过假货。不知道说啥好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L:
我倒是没见过声称按34401A电路仿造六位半的,
国内这些六位半的没有一家的ADC是跟34401A一样的,
倒是有 ...

TH1961A跟34401A一样是多重积分的,虽然电路没有忠实抄袭。昆乙己贴的那些型号似乎都是sigma-delta ADC。

网友AB:
国产芯片虚标,我相信,但不至于差这么多吧?还有就是你的购买途径,片子的年份等等都需要考虑。

@yanwen217 :是啊,咱们外行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内行通过诸多试验才能识破的。
虚标也是很有讲究的,都不会轻易给人抓住死把柄。

网友P:
引用 网友Z:
SGM358遇到过假货。不知道说啥好了。

以前遇到过很多次了
前一段额温枪火爆下,带火了RS8551,也有好多假的,假货的Vos实际测试都到mV级别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W:
公司的485   can芯片用的是国产的,年后3月份  芯片翻2倍  赶紧又备了50套   也想过换国产的   但是防爆区 ...

你可以删除了。一看就知道是吹牛群。

网友AC:
引用 网友Z:
SGM358遇到过假货。不知道说啥好了。

台产类的SGM深圳普遍假货 慎重购买

网友J:
引用 网友AC:
台产类的SGM深圳普遍假货 慎重购买

以前做优盘自己产品用,从渠道买的便宜nand flash,坏块比较多。说是三星正品,只是测试后的B级货,然后整个晶元流出了的,**是三方重打的。不知道业内有没有这种说法?

那8成是翻新从打 你可以加我微信 15814416248 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前做优盘自己产品用,从渠道买的便宜nand flash,坏块比较多。说是三星正品,只是测试后的B级货,然后 ...

有些运放,是台湾那边学生做毕业设计的方案,如果效果还可以,就拿来卖。
流片对大陆的学生来说,不可企望,对欧美和台湾的大学生,几个人凑一个项目,可以做一个样品。
像单片机,运放这种,很多毕业设计出来的。我师傅,美国佬,他的博士课题,设计DSP芯片,我看他桌子上就放一个晶元,用玻璃包装成工艺品,还没封装。
哪个东西,设计出来可能容易,怎么验证是个更头大的事情。
如果没法验证,就假设呗,或者估计填一个数字。
他厂家有些指标都检测不了,你客户更加不可能检测,也没有第三方检测机构。骗了你你也没招。谁主张,谁举证。你怎么弄?

网友L:
引用 网友AA:
TH1961A跟34401A一样是多重积分的,虽然电路没有忠实抄袭。昆乙己贴的那些型号似乎都是sigma-delta ADC。 ...

TH1961A的ADC可能是所有六位半中最差的,速度极慢,只比双积分的略好而已。

@fzyuan :吹牛是要上税的。34401A是可以每秒测1000次,但是此时的精度呢?
@xxyyzz123 :美国佬的八位半,其ADC可以跑到10万次每秒。上世纪80年代末的34401A还可以到1ksps。而所谓7位半,除了贵,其他优点不多,除非是特殊功能的。
好像美国佬的7位半,要预热4小时,测一次,10秒钟,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TH1961A的ADC可能是所有六位半中最差的,速度极慢,只比双积分的略好而已。 ...

八位半的精度,是1.00000000±0.00000001这个意思吗?
我看3458A,没这个意思,如果测0.00000010±0.00000001,这只能算2位精度,零多不算数的

你说的都对。

网友AA:
引用 楼主:
这种神仙级的仪器,好像都要六七万一个,没有摸过。

TH1961A四千多,34401A停产的时候才9000,国产的绝对不能这么贵。

能卖6万的万用表只有3458A,国家级基准向省级基准传递用的。

网友AD:
datasheet上指标,有测试条件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A:
TH1961A四千多,34401A停产的时候才9000,国产的绝对不能这么贵。

能卖6万的万用表只有3458A,国家级基 ...

Fluke的八位半要十几万。
国家基准传递是不会用这种万用表的。
国家级的基准现在差不多已经全部量子化了。

网友AE:
引用 网友G:
更准确地说,SBW的datasheet写作者水平很高,为了防止有争议,故意不写最大值,于是不管实际偏置电流是 ...

so  typ  没有问题,问题是有人不会看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运放,是台湾那边学生做毕业设计的方案,如果效果还可以,就拿来卖。
流片对大陆的学生来说,不可企望 ...

有关么不能测的?op的绝大多数指标二十年前就测烂了,没有什么技术密秘。国标、行标都有。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些运放,是台湾那边学生做毕业设计的方案,如果效果还可以,就拿来卖。
流片对大陆的学生来说,不可企望 ...

运放这种可以做,但是大容量的NAND Flash还是要拼工艺吧?节点高的工艺流片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运放这种可以做,但是大容量的NAND Flash还是要拼工艺吧?节点高的工艺流片不便宜啊。 ...

半导体,一直都是靠规模拼成本
其实中国也有半导体生产能力,就是会被甩很远,没价格优势
中国很多小公司,十几个人的,都可以开发出单片机。就是没有人用
并不是做不出来。
你见过谁用国产编译器吗?编译器很简单,就是没有人用
为什么那个美国来的驻华大使,华裔,没干几年就回去了?
因为中国人熟悉中国人的套路,所以事情反而不好办了很多事情你懂得

网友L:
引用 网友AA:
比如国家级电压标准是约瑟夫森结,但是向省级传递还是要用3458A的,你把我写的内容抄写100遍。 ...

无知者无畏!

不知道有“标准电池”和“固态电压标准”的标准具吗?
标准电池是早期用于量值传递的,现在基本改用固态的了。
3458A在传递中只作为“指零仪”使用,所以,你硬要说“向省级传递还是要用3458A的”,我也没办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AA:
3458A就是校准“固态电压标准”的,不知道的滚蛋。

3458A 10V档90天和一年的精度指标是多少?
省级计量院最高标准的“固态电压标准”的不确定度是多少?
如果一个“固态电压标准”的不确定度比3458A还大,那还搞毛线的“固态电压标准”啊,当这是玩具啊!

哪份国家检定规程上是直接用3458A来检定“固态电压标准”的?
如果3458A这个型号出现在国家标准的检定规程上,这会成为国际笑话吧。

如果爆粗口可以让你觉得更有存在感,那你继续。

网友AF:
老惠普的仪器中的每个器件都是可追溯的,而且标在用户手册中的
非常好的质量管理体系,国内厂商做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