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的Vref是如何选择的?

楼主:
在M451的手册中,说明了用SYS_VREFCTL寄存器来选择参考电压。但在寄存器定义这块,只说明了用内部参考电压的值,没有说明如何选择参考电压为Vref管脚上的值,或者是AVDD的值。

DAC可使用的参考电压

DAC可使用的参考电压

SYS_VREF中控制参考电压的位

SYS_VREF中控制参考电压的位

网友A(2020-05-05):
英文版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版有更新。

多谢多谢!

网友:
不配置就是外部,默认0000

网友:
另外也可以看那个结构图,应该有

网友B:
原来如此。那就是什么都不配置就是外部参考了。

网友C:
原来还有这么多内部电压可以选,我以前一直都是用VDD

网友B:
哈哈,学到了不少。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个内部Vref是只针对DAC的?还是ADC也能用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个内部Vref是只针对DAC的?还是ADC也能用它?

这个要看DAC章节的内容了。这里这个应该是AD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个内部Vref是只针对DAC的?还是ADC也能用它?

是所有的。都可以。他们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