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684 用内部8MHZ,输出脚输出最高频率是?

楼主(2020-05-05):
PIC16F684  用内部8MHZ,输出脚取反,输出最高频率是?我实测是周期是8 US. 我调了好长时间,
看了好多遍PDF,也没搞清楚。
以前用12F508 输出脚取反,好像最高周期可达2US。10F206 工作速度是1 US指令周期。
不知16 F684工作速度,指令周期是多少???
#include<pic.h>   //PIC16F684
__CONFIG(0xC04);
void main(void)
{
        CMCON0=0x07;
        ANSEL=0;
        TRISC=0;
         PORTC=0;
        TRISA=0;
        PORTA=0;
        WDTCON=0X09;
        OSCCON=0B011100111; //8mhz
        OPTION_REG= 0b00001000;
         while(1)
         {
                RA1=~RA1;//实测是周期是6US.  单周期应是3 US       //除跳转指令外的所有指令都是单周期的,   体现不了单周期????
         }

您好,我是microchip代理商,方便加QQ:804091661为您提供技术支持。

楼主:
大侠在? 指导一下!!!         还有那个寄存器要设???

网友A:
看一下反编译的汇编代码。
想要效率高,还得是汇编。

网友B:
你的内部8MHZ配错了 OSCCON=0B01110001

网友C:
有点好奇,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D:
直接写寄存器试试,不要写位。

网友E:
1/8*4=0.5US指令周期
一个方波要0.5*2=1US
所以8MHZ主频下,输出方波频率不会超过1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