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进行ISP更新程序

楼主(2020-05-05):
请教牛人: 我要对N76E003进行ISP更新程序时,利用n76e003的串口和电脑的串口进行通讯时,只要RXD,TXD两根线通讯就可以了吗?还要不要N76E003的第三个IO口,或者RST复位端口?我记得有的芯片,利用串口ISP更新程序,需要第三个IO口设置电平识别的。

网友A:
加个GND,升级的适合需要芯片复位冲ldrom启动

网友B:
一般都要有GND,不然没有统一的 参考地。

网友B:
我做这个一般用四根线,GND,RX,TX,VCC

网友C:
效果如何?

网友D:
这个可以ISP?

网友E:
还是ICP最靠谱。卖出去的东西,就不给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