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分立原件驱动NMOS全桥电路疑问

楼主(2020-05-05):
在网上看到一个用分立元件做的NMOS全桥驱动,这个驱动介绍里说已经商用化成功,性能比较稳定。但是我看了半天也没明白,这个上桥臂的mos到底是怎么导通的
首先第一个疑问,当Q10导通的时候(上一个周期),VM给自举电容C6充电,当Q10截至的时候,C6左端电压为48,右端为12,这不就相当于电容极性接反了?电容不会爆炸吗
而且当D2H为低时,VM经过D5Q5D3,对Q4G极施加12伏电压,Q4怎么也没法导通的吧按理来讲Q4的G极电压至少要比48伏高4,5伏才可以让Q4导通的呀,所以这个自举升压我没看明白怎么体现的

网友A:
首先第一个疑问,当Q10导通的时候(上一个周期),VM给自举电容C6充电,当Q10截至的时候,C6左端电压为48,右端为12,这不就相当于电容极性接反了?电容不会爆炸吗.
答:电容的电压VC不能突变。所以当Q10截至的时候,C6左端电压为48,右端为48+VC=48+12=60V。瞬态突变时,电容相当于电压源。这个在《电路分析基础》第二册,讲怎么切换开关,那一瞬间,电容是怎么弄,电感怎么弄,都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第一个疑问,当Q10导通的时候(上一个周期),VM给自举电容C6充电,当Q10截至的时候,C6左端电压为48, ...

谢谢大佬

网友B:
上管是个反逻辑, 可能分析复杂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第一个疑问,当Q10导通的时候(上一个周期),VM给自举电容C6充电,当Q10截至的时候,C6左端电压为48, ...

状态变化前,Q1,Q10导通,Q4/Q7截止,当D1H变为高,D1L变为低,D2H变为低,D2L变为高时,Q13和Q15导通,Q1和Q10先截止,然后C6两端电压经过R5,C2加在Q4上,Q4导通,C6左端电压48V,然后因为D5电流不能反向,所以电压被抬高,维持导通,这样就实现自举和死区的功能吧,请问分析的有没有问题,还有电机反向电动势是靠Q1和Q4里面寄生二极管释放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