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句为什么要这样写啊?

楼主(2020-05-05):
这句为什么要这样写啊?PORTB |=(1<<2) 为什么不直接写成PORTB |=0x??格式呢?

网友A:
这个看自己的使用习惯吧!!

网友B:
我还以为又是什么抠时间的问题呢

网友C:
1<<2表示bit2
直观,可读性强,不容易出错

网友D:
比如bit10是多少,至少你要计算一下才知道是多少,但是(1<<10)是不会错的

网友E:
PORTB |=(1u<<2) 保险点。。

网友F:
编译器执行,不影响效率,看你习惯了。

网友G:
这样写容易读,一下就看出操作的事B口的第2脚,而且不影响执行效率。

网友H:
这是对单独的某一位进行操作,不会影响PORTB口的其它位。

网友I:
C语言中移位操作要比乘法运算和逻辑运算要快,所以这样写!其实你自己说的扣时间是对的!

网友J:
PORTB |=(1<<2)
首先1<<2,你要懂,就是0000 0001移位两次是多少?

网友K:
就是BIT2,就是0000 0100,也就是把这个第三位取或,如果PORTB第三位是个1,那就是1,不是1就变成1,其他位不变。

网友L:
可以改成宏定义的
还有其他的方式改变IO.

网友M:
就是IO操作的直观性强些吧。

网友N:
只改变一个IO,不影响其他的IO的

网友O:
只修改一个IO的最简单办法。

网友P:
将PBIO一个引脚设置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