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直不是很明白什么情况下要加ul?

楼主(2020-05-05):
一直不是很明白什么情况下要加ul?

网友A:
如果本意就是integer类型的话,自然不用加ul。

网友B:
缺省是unsigned int,C语言在运行过程中会隐式的类型转换,有时会使程序出现异响不到的结果。

网友C:
可以试试 if(-1<ZERO){...}看看结果。

网友D:
什么都不加,默认的确是int型
我想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加后缀。

网友E:
在想要强制转换成L或UL时加或可能产生溢出的时候加。。

网友F:
是不是变量有数据类型,因为变量在内存里有空间分配。

网友G:
整型数据好像也有数据类型,但是整型数据在内存有空间分配吗?

网友H:
超出int(十六位)的合法表达范围,溢出变成的“负数”。然后赋值给ul类型

网友I:
表达式运算同样需要中间变量(类似一般变量一样,只是不可见而已)。

网友J:
有变量就该有类型附属,而此类型就是根据表达式中的变量和常数的类型来调整的。

网友K:
在C语言数据类型里,如果以确定其类型为整型,就没必要了。。

网友L:
整常数缺省类型应该是integer。

网友M:
常整数的缺省类型是 int 。

网友N:
U表示 unsigned 无符号. L表示 long 长整数。。。

网友O:
UL后缀表示无符号长整数,相当于定义为unsigned 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