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设计DSP的PCB板应注意哪些DSP问题

楼主(2020-05-05):
设计DSP的PCB板应注意哪些DSP问题?

网友A:
电源的布置 时钟的布置 还有电容的布置

网友B:
看哪种了   具体的接口具体分享    原理图设计很重要

网友C:
原理图中包括一些外设的分配和引脚的分配   实时要为画PCB的方便性考虑。。

网友D:
画PCB时也要注意走线  保护   匹配等问题。

网友E:
考虑DSP芯片与存储器之间的位置布局。

网友F:
功率大的元件摆放在利于散热的位置上。。

网友G:
输入、输出信号尽量避免相邻平行走线。

网友H:
数字地、模拟地要分开,对低频电路,地尽量采用单点并联接地

网友I:
对于时钟线和高频信号线要根据其特性阻抗要求考虑线宽,做到阻抗匹配。

网友J:
尽量给出单独的电源层和地层。。。

网友K:
贴片元件最好采用测试焊盘作为测试点。

网友L:
求dsp芯片TMS320LF2407A的原理图和pcb文件 。。

网友M:
高速DSP系统PCB板设计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电源设计问题。。

网友N:
建议电源和地都可以用专门的一层。

网友O:
须在电源和地之间加一定的并且分布合理的电容。。。

网友P:
高速高精度模拟元件对数字信号很敏感。。。

网友Q:
在板上模拟和数字部分,电源层一般是要求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