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自己复位了

楼主(2020-05-05):
程序跑着跑着自己复位了,其他都很正常,发现WDT的那个标志位是1,可是已经关狗了啊。。何解?

网友A:
WDT什么标志置1了呢?楼主说具体点。。。

网友B:
一般禁止看门狗的语句是 WDTCTL = WDTPW + WDTHOLD;

网友C:
程序自己复位了,怎么能够测量的寄存器的?

网友D:
你的 看门狗是怎么置位的?

网友E:
有可能电压过低造成的吧。

网友F:
复位还能其他功能正常吗?

网友G:
这个得先判断是否硬件存在问题。。

网友H:
这个很有可能是电源复位。

网友I:
寄存器你开始的读取是什么状态?

网友J:
楼主通过什么方式测量的WDT?

网友K:
使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电压。

网友L:
这个通信都是配置的啊。。。

网友M:
硬件没有问题,再检查软件的呗。

网友N:
使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外设功耗怎么样。。

网友O:
楼主使用的是16进制数据显示的吧。

网友P:
楼主查看电路电流是不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