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总是出现接收数据错误

楼主(2020-05-05):
CC2530官方软件例程light_switch中没有用到DMA来配置无线电,这两天尝试用DMA来配置接收,可以总是出现接收数据错误..

网友A:
错误是什么类型的,接收速率和空间够不?

网友B:
看来还是DMA的参数配置有问题的。

网友B:
不是速率和空间的问题,是直接用DMA取出来的数据是错误的!

网友C:
DMA的寄存器的设置参照已有的例程,多注意下细节的。

网友D:
UART串口通信格式,都会有1个起始位“L”,1-2个结束位“H”。这个是基本格式,不会变的。

网友E:
数据错误是什么形式的?
用DMA哪个通道实现?

网友F:
CC2530DMA的配置程序 例程配置的方式是正确的吗?

网友G:
接收的数据错误,不是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H:
楼主这个数据错误是怎么个错误方式?

网友I:
确保DMA请求和CPU存储器访问之间按照优先级协调、合理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