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P1452输出振荡!!已经没了头绪,请求帮助

楼主(2020-05-05):
第一次发帖,发错了地方,也没找到地方删,版主可以删贴。MP1542 升压到14V,本来觉得没啥问题,结果问题不断。启动时间不足搞了好久,现在又是输出有1.3KHz的振荡,MP1542 SW波形是DCM的波形。补偿网络也调整过,R5从16K到30K、50K、100K都试过了,没有效果。附图。
太难了。希望给位能帮忙看看,拿拿主意,感激不尽!

网友A:
试试更改C6

这个我改过,没有效果。

网友B:
我的建议是首先排除焊接的原因,输出震荡的话,建议后级电路先断开,boost升压电路你先查看下开关管的开关频率和输出的这个频率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一直说明C6没起到作用,或者焊接问题或者容性不够大,可以换个大的电容试试

网友B:
示波器波形,14v输出  峰峰值只有224mv?

网友C:
输出滤波电容多半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建议是首先排除焊接的原因,输出震荡的话,建议后级电路先断开,boost升压电路你先查看下开关管的开关 ...

焊接应该是没有问题,输出频率和开关频率肯定不一样的啊,开关频率没有用音频区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波形,14v输出  峰峰值只有224mv?

是的啊,电感还啸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滤波电容多半不足

应该不至于了,因为开关频率是1.3M,滤波很容易的应该是。

网友D:
这种情况多半是电感,可以查下电感

网友E:
MPS的官网有在线仿真工具,也可以下载到本地使用,只要把你的参数输入进去,软件会自动给出周边的参数,用过几款MPS的芯片,都是按照设计工具给出的参数去做的,从来没有翻过车。
只要你的设计没有问题,会一次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MPS的官网有在线仿真工具,也可以下载到本地使用,只要把你的参数输入进去,软件会自动给出周边的参数,用 ...

有机会要试一试,原因已经找到了,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是7812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