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充电的纽扣电池ML1220

楼主:
本文介绍一款常见的可充电纽扣电池--ML1220
上图:

型号: ML1220
标称电压: 3V
标称容量:   18mAh
标准电流: 0.1mA
充放循环特性:DOD:10% 300  DOD:20%  120  (注:此处DOD:10%表示为10%浅充浅放)
尺寸:12.5 x 2.0 (mm)
工作温度: -20℃~+60℃
重量: 0.8g
使用领域:相较于同规格普通CR1220有更长使用寿命要求的RTC**电源

ML系列产品几大优势:
1. 工作电压高,工作电压平台在2.5V以上,是镍氢电池工作电压的2倍以上。
2. 使用安全,不存在过充过放的危险。
3. 高温耐充性能优良。
4. 放电曲线平坦,放电平台平稳,有较好的充放循环寿命和较高的充放电效率。
5.使用温度宽广,-20℃~+60℃下能正常使用。

网友A(2020-05-07):
给纽扣电池充电,我们有3130,QQ:1628957830,可给样片测试

网友B:
给纽扣电池充电?  这个电池通常用在很省电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纽扣电池充电?  这个电池通常用在很省电的应用,

一般用于主板的RTC时钟电池,较同规格CR1220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用于主板的RTC时钟电池,较同规格CR1220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所以, 这个电池需要充电使用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 这个电池需要充电使用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吧

哈哈,并不是。
这款电池的容量较CR1220小很多,但是具有可充性,。电池放电会伴随着电压下降,当电路存在电压差,即会给该电池进行充电,所以跟你说的恰恰相反,客户选用该款电池考虑重点就是电池充放循环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 这个电池需要充电使用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吧

并且这个电池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ML纽扣电池做的最好的是日本的FDK,但听说FDK该款已经停产了,国内能做这款的很少,只有一两家,市面上的KTS,DBV都是一家ODM厂(我司)在做,目前可知应用产品为电脑主板,打印机主板,led屏主板,医疗器械主板以及数码相机和摄像头主板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用于主板的RTC时钟电池,较同规格CR1220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昨天正好看到CR1220的资料,它标准放电电流是30UA,ML1220的是100UA,怎么差别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正好看到CR1220的资料,它标准放电电流是30UA,ML1220的是100UA,怎么差别这么大? ...

老兄你看的资料有误吧,两款标准电流是一样的啊,都为0.1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