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发热比较厉害

楼主(2020-05-05):
为什么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A:
可能是因为你没涉及到调用lib中的函数吧。。

网友B:
发热可能是某个器件焊接出现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还不至于造成28335芯片不能工作,所以程序的还能运行。

网友C:
发热首先看看功能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考虑功率和散热..

网友D:
这方面的问题的还是需要仔细排查下的。。

网友E:
这个电脑的操作系统有关系的?

网友F:
发热跟你的系统有什么关系?

网友G:
楼主,这个也没有说是什么DSP呢?

网友H:
发热问题应该考虑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