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视频图像处理

楼主(2020-05-05):
做视频图像处理DM642好那还是用6437好呢?

网友A:
那个效果会好一些?二者个有什么优劣?

网友B:
似乎后一个出来就是为了替代642的。。

网友C:
642出来很多年了,6437新出的,换成64+的核心,其他的没有比较多。

网友D:
如果不要求多路视频输入,还是6437好,因为6437只能有一路视频输入,而642最多可以6路,一般用4路视频输入。

网友E:
如果视频输出仅仅做到一般的PAL或NTSC还是6437好,因为芯片内部已经有D/A,但如果要做到1280X1024@60fps,那么还是642好。

网友F:
6437只能做到44fps,这是视频port决定的。

网友G:
6437比起642来,增加了视频的前端和后端,很多功能很方便。。

网友H:
6437是32bit的DDR2 333MHz的存贮器接口,比起642的64bit的SDRAM来,数据吞吐量大,并且更容易布线。。。

网友I:
因为6437的DDR2接口是专用,它另外还有专们的flash接口,而642是一个EMIF,低速和SDRAM间要加缓冲。

网友J:
6437的VLYNQ接口可以很方便的与FPGA接口,有400Mbit/s的传输能力。

网友K:
从成本上考虑,目前642零售是170元,而6437是220元多点。。

网友L:
如果做视频跟踪方面的,想用FPGA+DSP来处理,看来选用6437较好一些了。

网友M:
DM642的用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N:
6437是32bit的DDR2 333MHz的存贮器接口,数据吞吐量大。。。

网友O:
上面说的这些芯片的都是性能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