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芯片自检测

楼主(2020-05-05):
TMS320f2808怎样实现芯片自检测?

网友A:
于软件工作在不同的工作模式,需要将部分软件屏。

网友B:
使能中断后,会进入非法中断,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ST没有针对28x芯片提供self test 库;听说过段时间会提供。

网友D:
FLASH API运行时不能使能中断,这在API的PDF说明文档中有详细说明。

网友E:
请问一下什么叫非法中断呀?

网友F:
一般检测都是靠代码的吧!!!

网友G:
可能擦除范围有问题吧。

网友H:
self test 库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库?

网友I:
运行有错误而已。检测什么功能?

网友J:
检测波特率吗?只能检测外部设备。

网友K:
看看是不是超出范围了。。

网友L:
需要硬件检测吗?在哪能够下载到?

网友M:
就是正常的不能运行了么?

网友N:
这个是需要代码的自检测吗?

网友O:
个代码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P:
是不是变量超出了范围呢?

网友Q:
这个需要检测芯片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