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结果是多少

楼主(2020-05-05):
a | (b << 8)
其中a和b都是8bit的类型,假设a是1,b是1,得到结果是多少?

网友A:
a是1的话就不会执行b << 8了
所以a 和 b都还是1
结果也是1

网友B:
b是8位,然后再向左移8位,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C:
看错了
吧|看成||了???

网友D:
VC++6.0,测试输出1
在RedHat里测试输出1
两者都定义为unsigned char型。

网友E:
b << 8结果是0,不论b的值是多少。

网友F:
b << 8结果是0,与b值无关。
a | 0 = a;
即结果为a (即a=1).

网友G:
b << 8跟所用处理器的位数有关!

网友H:
这么简单的问题呀,用C程序验证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I:
写个程序运行下就知道了吧

网友J:
(b << 8)
这样的语句会得到警告。

网友K:
a,b 都是8位  还会跟处理器位数有关吗?

网友L:
就是处理器是32位的,b<<8,unsigned char类型,那就是0,难道说处理器是32位的,那b就是0x00000001

网友M:
我想知道为什么a是1就不去执行b<<8了

网友N:
单纯看这一句语句,意义不大。
应该看下用在哪个地方,如果是if(a | (b << 8)),当a是1时,后面不会执行。当为条件已经成立,不用再管后面的结果了。

网友O:
虽然b是8bit类型,左移8位,其值为0,但要注意,编译器会不会使用类型转换。

网友P:
将其转为16位或32位,那个左移8位就有意义了。不然左移8位,其值是会为0的。

网友Q:
如果是if(a | (b << 8)),当a是1时,后面不会执行。当为条件已经成立,不用再管后面的结果了。

网友R:
b左移8位为0,1|x始终在最后一位为1.

网友S:
是两道还是一道啊

网友T:
首先要搞清楚a和b都是什么类型的数据

网友U:
如果不考虑溢出 那就是100000001

网友V:
那个好像是按位或吧

网友W:
基础语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