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运放如何在输出端加直流偏置

楼主(2020-05-05):
如上图所示,若输入电压为直流电压,电压范围为-0.5~+2.5V。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如何用修改路,使输出可用于单片机的ADC?

应该加在输入端,或者射随器接成加法/减法器

网友A:
同相端的R391/C192不要接GND,改接到一个>0.5V的基准参考电压上就可以了。
并且运放的供电也没必要整双电源了,直接用与单片机相同的电压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相端的R391/C192不要接GND,改接到一个>0.5V的基准参考电压上就可以了。
并且运放的供电也没必要整双电源 ...

你说的是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相端的R391/C192不要接GND,改接到一个>0.5V的基准参考电压上就可以了。
并且运放的供电也没必要整双电源 ...

跟单片机不能同电压,输入有1.29的共模电压。同相端加个>0.5的电压,这个电压可以用3V分压来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把一级差分转单端的输出信号的幅值压缩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会把一级差分转单端的输出信号的幅值压缩吧

用matlab算了下,压缩不多。

网友B:
具体算法就是上面的方法。
实际上这个电路还要考虑运放输出电阻。-0.5输出为0,太理想。输出0.5 也不错。用上面的方法估算r1,r2比值。
不过建议用仪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算法就是上面的方法。
实际上这个电路还要考虑运放输出电阻。-0.5输出为0,太理想。输出0.5 也不错。 ...

谢谢

网友A:
是的,就是上面的那个电路的接法。
VREF电压要么比较准确,要么ADC有做采集VREF话就可以简单的做电阻分压了。
输出实际就是VREF+Vin*(1+RF/RG),也就是Vref就直接叠加在输出上,就可以认为输出是以Vref为基准的。

网友C:
曾经用过运放加减法典型电路,现在忘记了,你去查查看模拟电子的书

网友D:
偏置通常应该放在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上面的那个电路的接法。
VREF电压要么比较准确,要么ADC有做采集VREF话就可以简单的做电阻分压了 ...

我用一个电压基准源-REF193来输出一个基准源,然后分压出来一个电压过电压跟随器后做为偏置电压VREF,有必要把VREF再过一个跟随器给单片机的ADC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一个电压基准源-REF193来输出一个基准源,然后分压出来一个电压过电压跟随器后做为偏置电压VREF,有必 ...

没必要,除非有其他地方共用,用运放跟随下提供更强的驱动能力

网友E:
Vo = V+ - V-   +  Vbias
把Vbias 设置成 +0.5V ,去抵消-0.5V
也可以把不改运放电路,直接把输出电压叠加一个正电压上去,利用电阻分压和叠加原理,变成AD采样需要的正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E:
Vo = V+ - V-   +  Vbias
把Vbias 设置成 +0.5V ,去抵消-0.5V
也可以把不改运放电路,直接把输出电压叠加 ...

Vo = V2 - V1 + Vbias
设置Vbias = 0.5v,  就可以把-0.5V抵消
也可以改后面电阻分压比,利用叠加原理,使输出Vad 为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Vo = V+ - V-   +  Vbias
把Vbias 设置成 +0.5V ,去抵消-0.5V
也可以把不改运放电路,直接把输出电压叠加 ...

反相端输入,同相端基准,Vo=-Vi*R410/R388+Vref*(1+R410/R388)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反相端输入,同相端基准,Vo=-Vi*R410/R388+Vref*(1+R410/R388)

你确定你推论出来的式子的是对的?你应该看下我下面的图,是V2 - V1 差动放大器输出,加上一个偏压Vbias , 这个你仔细的推敲下
Vo = V2- V1 + Vbias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反相端输入,同相端基准,Vo=-Vi*R410/R388+Vref*(1+R410/R388)

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你可以用虚短和续断,线性叠加计算的,也可以用节点法计算
我不知道你说的同相基准是要说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反相端输入,同相端基准,Vo=-Vi*R410/R388+Vref*(1+R410/R388)

先去把模电的运放部分学习下这个电路只有要1分钟就可以得出结果来的
我还是刚刚计算了下结果,跟我上面的式子一样的,因为这个电路在前两年我用过,
区别只是差动放大的倍数不是1,而这里是1
直接就上结果了,Vo = V2 - V1 + Vbias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反相端输入,同相端基准,Vo=-Vi*R410/R388+Vref*(1+R410/R388)

如果是难以理解运放的话,我建议还是改电阻,用一个比例的正电压刚好抵消这个负压,因为这个我也用过的
就是在AD采样为负值时,没有差动电路的话就用电阻搞一个比例叠加,让电压在正的范围变化,一样的可以用AD采样

网友G:
个人感觉,还是2楼的方法要简洁些,对原电路的改动小,无需增加缓冲,而且对输入和输出级的特性都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去把模电的运放部分学习下这个电路只有要1分钟就可以得出结果来的
我还是刚刚计算了下结果,跟我上面的 ...

感谢,已采用在输入端加Vbias来处理,跟理论一致性还是很高的

网友H(2021-11-03):
引用 网友A:
同相端的R391/C192不要接GND,改接到一个>0.5V的基准参考电压上就可以了。
并且运放的供电也没必要整双电源 ...

你的这个主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