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电能计量ADE系列芯片的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0-05-05):
关于ADI电能计量ADE系列芯片的常见问题解答

更多问题可点击:ez.analog.com/cn/ade/f/forum/164428/thread

1、请问ADE7880在校正时若三相同时输入,能否三相用同一个信号源。谢谢~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41283/ade7880
2、ADE7953 ZX、UART脚驱动能力相关问题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41969/ade7953-zx-uart
3、求助,ADE7880电压电流检测不到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62677/ade7880
4、关于ADE7880启动问题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62853/thread
5、ADE7953输出脉冲是什么形式?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63481/ade7953
6、三通道(ADE7913) 24位隔离式Σ-Δ型模数转换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20715/ade7913-24--#_cptype=root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20715/ade7913-24--#_cptype=root
7、ADE7880电流通道电阻选择问题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19583/ade7880
8、关于三相三线制的问题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19879/thread
9、ADE7880 线周期电能累计模式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18601/ade7880
10、ADE7878 电能如何计算,现在电流功率都对,就是电能不知道如何计算转换。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18607/ade7878
11、ADE7880过零超时只触发一次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18654/ade7880
12、ADE7751或者ADE7755的采样率如何计算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17810/ade7751-ade7755
13、求助,针对空载未按规格定义运作的问题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17898/thread
14、ADE7880 SPI通信读取的数据全是FF的问题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15966/ade7880-spi-ff
15、ADE7880电流电压有效值的计算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16000/ade7880
16、ADE7880单相电接入后问题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16267/ade7880
17、ADE7880无功功率寄存器是否有映射寄存器地址?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16531/ade7880
18、ADE9000 功率校表遇到的问题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16743/ade9000
19、使用ADE7880时,AIRMS,AVRMS的计算问题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16124/airms-avrms
20、为什么ADE7880芯片电能计量时,没有输入电能寄存器和输出电能寄存器
https://ez.analog.com/cn/ade/f/q-a/112370/ade7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