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ohm电阻(0805表贴,1/4瓦)的焊接电阻一般为多少?

楼主(2020-05-06):
请问:0 ohm电阻(0805表贴,1/4瓦)的焊接电阻一般为多少?

网友A:
0欧姆不是真正的0
一般有5-50毫欧电阻 看厂家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0欧姆不是真正的0
一般有5-50毫欧电阻 看厂家规格书

谢谢,我不是问厂家的标称阻值,我选的是3m ohm的,但不知道焊接有多大影响。所以问的是焊接电阻。

网友A:
焊接电阻忽略不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不是问厂家的标称阻值,我选的是3m ohm的,但不知道焊接有多大影响。所以问的是焊接电阻。 ...
焊点有大小胖瘦,锡丝配比多种多样,搞不清楚,还是实测为妥.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焊点有大小胖瘦,锡丝配比多种多样,搞不清楚,还是实测为妥.哈哈

那么-30度以下的应用环境,应该用什么材料焊接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么-30度以下的应用环境,应该用什么材料焊接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点有大小胖瘦,锡丝配比多种多样,搞不清楚,还是实测为妥.哈哈

谢谢TYW!

网友D:
0.3mΩ左右,四线测试机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