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 USB HOST 可以虚拟串口嘛

楼主(2020-05-06):
USB HOST 可以虚拟串口嘛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一般单片机带USB口的都可以做串口的应用。

网友B:
看到有人发帖说过这种操作,应该可以。

网友C:
搞定分享分享经验s

网友D:
usb host是當主機端,需要接usb devices, usb devices要跑usb vcom的fw.
主機才可以存取 usb devices vcom功能

网友E:
普通的USB接口单片机都行,这么高级的必须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