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BOOSt输出振荡!!请求帮助

楼主(2020-05-06):
MP1542 升压到14V,本来觉得没啥问题,结果问题不断。启动时间不足搞了好久,现在又是输出有1.3KHz的振荡,电感啸叫,MP1542 SW波形是DCM的波形。补偿网络也调整过,R5从16K到30K、50K、100K都试过了,没有效果。附图。
太难了。希望给位能帮忙看看,拿拿主意,感激不尽!

网友A:
C7 去掉或者搬到后面去。 它怎么带的动,打嗝了。

网友B:
14V侧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C7 去掉或者搬到后面去。 它怎么带的动,打嗝了。

我已经调过启动时间了,应该不会了吧。启动时间短的时候,可以看到电源的电流短时间有个大电流,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楼主:
待机40ma左右,电源是给运放供电的,运行平均电流应该是不会超过100ma,设计最大电流2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C2+C76 > C6+C7 。

没有这种说法吧?可以看到很多buck芯片的电容都是输入小于输出的电容,MP2359的datasheet里的典型应用图。线性稳压倒是听人说过这种说法。

啰嗦、争论那么多,试一下不就知道结果了。
这是降压的,输出可以大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调过启动时间了,应该不会了吧。启动时间短的时候,可以看到电源的电流短时间有个大电流,现在已经 ...

DCDC 一个脉冲只能输出一点能量,输出电容太大,时间常数就大,DCDC芯片容易超调,产生过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CDC 一个脉冲只能输出一点能量,输出电容太大,时间常数就大,DCDC芯片容易超调,产生过冲 ...

大哥,这是DC-DC,不是LDO啊,你是不是把两个知识点给背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哥,这是DC-DC,不是LDO啊,你是不是把两个知识点给背混了?

DCDC 有稳压环节,这方面与 LDO 有多大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CDC 有稳压环节,这方面与 LDO 有多大区别???

学过一点点开关电源IC设计,书上是这样说的,看下图:

对系统环路增益建模,发现图中的LC不是二阶的,而是一阶 的,也就是说,把电感中电流视作恒流源输出,电流直接对电容充电了。

当然了,顶楼的DC-DC工作频率是1M左右的,确实用不着100uF大电容滤波,甚至用了还有反作用。因为电解电容的高频特性是感性的。

网友E:
震荡有没有可能反馈点取样的问题, 反馈取样R4的右端,直接连接到C6的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震荡有没有可能反馈点取样的问题, 反馈取样R4的右端,直接连接到C6的上端 ...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的,滤波之后采样就可以了吧。

楼主:
翘了电容C7,还是一样的啊。后面的lc滤波看了TI的http://www.ti.com/lit/pdf/snva871后加的。

楼主:
对于MP1452的EN脚还是有所疑虑,datasheet上说6V以上要串电阻,因为是5v的usb电源所以就没有串,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实在是感觉没啥能调的了!

网友F:
1脚对地并一个104,让反馈速度慢下来,如果还有问题,那可能就是地线被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脚对地并一个104,让反馈速度慢下来,如果还有问题,那可能就是地线被干扰了 ...

您是说comp脚?照我的理解comp脚是补偿用的,低esr的陶瓷电容一般都是可以省略的,而且一般都是更小的电容。

网友G:
这么简单的板子可以画成这样也算的上是人才了...
用MP1452做sepic表示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DCM,代表电感量可以再加大,让它変成CCM,则纹波自然会降低。不过后面接7812则升压后的谷值必须大于 ...

加大电感能进CCM?压差这个之前也考虑过,因为负载不重,应该差不多了,调整不同反馈阻值的时候实际输出电压是略高于14V的。加大电感我也试过了,没有解决问题啊。常见手段我想我都试过了,还有就是振荡频率是在音频区,而且是敏感的中音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简单的板子可以画成这样也算的上是人才了...
用MP1452做sepic表示没有任何问题 ...

不才,还请赐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是说comp脚?照我的理解comp脚是补偿用的,低esr的陶瓷电容一般都是可以省略的,而且一般都是更小的电容 ...

你那么多理论,干嘛还搞不定?

网友H:
应该是布局的问题,个人认为输出输出布局都有问题,参考下评估版的布局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布局的问题,个人认为输出输出布局都有问题,参考下评估版的布局走线 ...

您说的不错,布局方面相比官方demo是可以有提高的地方,但是个人觉得影响也就是纹波多那么一点,想要振荡电感啸叫,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楼主:
感谢各位的意见,暂时应该算找到了原因,7812环路不稳振荡了,之前去掉7812但是没好,所以就以为后面的电路没有问题。图中没有显示完整,其实7812离得比较近的地方有一个100UF的固态电容,但是7912也有,却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意见,暂时应该算找到了原因,7812环路不稳振荡了,之前去掉7812但是没好,所以就以为后面的电路 ...

原因你还没找到,加7812不是振荡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因你还没找到,加7812不是振荡原因。

7812 低esr环路不稳啊,我是这样猜的。我用的立隆100uF 20V的固态电容 esr只有20~30mΩ

网友D:
引用 楼主:
7812 低esr环路不稳啊,我是这样猜的。我用的立隆100uF 20V的固态电容 esr只有20~30mΩ ...

LDO有低ESR不稳原因,7812又不是LDO,是跟随器输出的,哪来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O有低ESR不稳原因,7812又不是LDO,是跟随器输出的,哪来的这个问题?? ...

这个不好说,有人说(主要是TI)这种NPN的线性稳压对ESR没有要求,但是论坛上有人说也因为这个出现了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说,有人说(主要是TI)这种NPN的线性稳压对ESR没有要求,但是论坛上有人说也因为这个出现了问题。 ...

技术上的东西,不村在玄学似的模棱两可,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说这话的人,绝对是把知识点背混了,7812不是LDO。

网友I:
都是高手

网友H:
引用 楼主:
7812 低esr环路不稳啊,我是这样猜的。我用的立隆100uF 20V的固态电容 esr只有20~30mΩ ...

我也觉得这个原因不靠谱,很牵强,如你所说,我觉得还是升压部分的问题,升压输出的功率不足,或者说不稳定导致,之前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的问题是3.7V锂电供电,通过AME5104升压到9V,驱动LED阵列,就有些产品正常,有些LED亮度明显不足或者不亮(不良比例约40%左右),最后查到这部分不良的就是升压的电压只有5-6V左右;测量输出波形,也是有点类似这样的波形,怎么调整参数都不行,最后从新Layer板子,调整了升压IC周围的布局,就再也没生过这类问题

网友D:
电工也要专业一点,不能迷迷糊糊的,纯粹为了挡任务,拿工资。一定要查清原因,查清原因的判断依据是:能让故障准确的再现。
例如上面这儿说是断开7812就行了,上面又说之前断开过也不行。这就有问题了。

查清原因,才能成长,否则跟瞎子摸象一样,连猜加蒙,这样搞会吃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工也要专业一点,不能迷迷糊糊的,纯粹为了挡任务,拿工资。一定要查清原因,查清原因的判断依据是:能 ...

可以确定是7812的问题,之前断开不行是因为焊错了启动电容,47nF的电容错拿成4.7nF的电容造成启动浪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觉得这个原因不靠谱,很牵强,如你所说,我觉得还是升压部分的问题,升压输出的功率不足,或者说不稳 ...

lay板是有很大影响,但是我不觉得demo板就是唯一,实际满足了布线的几条主要规则就不会有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工也要专业一点,不能迷迷糊糊的,纯粹为了挡任务,拿工资。一定要查清原因,查清原因的判断依据是:能 ...

事实上很多人都说 78xx 输出用低esr电容会不稳定。链接https://www.eevblog.com/forum/beginners/7805-regulator-cap-on-output/

网友B:
以前也看过mlcc替代电解电容的ppt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确定是7812的问题,之前断开不行是因为焊错了启动电容,47nF的电容错拿成4.7nF的电容造成启动浪涌。 ...

解决了就好。

就是这样玩,让人提心吊胆的!分立件还好,搞IC的出一点错,整个芯片要废了,一二十万要打水漂了。吓人。

网友H:
引用 楼主:
lay板是有很大影响,但是我不觉得demo板就是唯一,实际满足了布线的几条主要规则就不会有大问题。 ...

DOMO版只是参考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确定是7812的问题,之前断开不行是因为焊错了启动电容,47nF的电容错拿成4.7nF的电容造成启动浪涌。 ...

图中好像没有47nF的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事实上很多人都说 78xx 输出用低esr电容会不稳定。链接https://www.eevblog.com/forum/beginners/7805-reg ...

他这个说法,和我上面说的一样,是LDO对输出电容非常讲究

当然了,这说的是老LDO,对于现代LDO来说,采用内部补偿测量,无需依靠输出电容补偿,所以也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中好像没有47nF的电容

22nF就够了,没有设备,摸瞎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么简单的板子可以画成这样也算的上是人才了...
用MP1452做sepic表示没有任何问题 ...

请教一下MP1542做SEPIC的转换效率是多少?以前做过类似的,效率总是做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