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看视频赢好礼】贸泽电子视频课程大讲堂第五期

楼主(2020-05-06):
【看视频赢好礼】贸泽电子视频课程大讲堂第五期

作为一枚电子工程酱,不尝鲜、不创新怎能寻找诗和远方~
即刻加入贸泽电子,畅学工程师大大为我们带来的电子培训课程大讲堂吧~~
还有打赏等好礼等你抢哦~~~

贸泽电子大讲堂第五期:CY8CKIT-062-WIFI-BT开发板之试用实践

活动时间:2020年5月6-12日

参与步骤:
1、进入活动主页
2、观看“CY8CKIT-062-WIFI-BT开发板之试用实践”课程视频
3、在活动主页留言分享你的所学(不低于30字哦)

活动结束后,21ic将挑选出5位最佳评论用户赠送10元打赏呦~

网友A:
哇,新的一期来啦!期待

网友B:
新的一期

网友C:
       作为一名电子系的毕业生,认真地看了这个视频,简单聊一下我的感触。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赛普拉斯开发板套件自带了一块LCD显示屏,还有USB-A转TYPE-C 的数据线,以及一些金属跳线等。它的硬件资源很优秀,MCU是采用双核ARM Cortex-M4和Cortex-M0+架构。还有高达1MB的FLASH和288K的SRAM。M4内核可被M0内核唤醒,因此这样的设备可用于可穿戴设备,智能门锁等等需要兼率功耗和应用的设备。此外板子上可进行扩展。板载了两个电容按钮和和5段式的Capsense触摸感应滑块,512Mbit串行闪存芯片。集成了射频前端的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扩展了一个2.4英寸的TFT点阵彩色显示屏。上面有运动传感器和环境光传感器,PDM麦克风,音频编解码器和耳机接口。工程师为我们讲解了一个Voice Recorder的例程。通过板子自家的软件打开,创建工程,用板载的Capsense触摸感应模块通过PWM来控制LED的亮度。通过这些我对赛普拉斯开发板套件更了解了,想入手一套动手实践试试。

网友D:
物联网设备通常由电池供电,使电池寿命成为关键因素。 PSoC 6 MCU架构采用先进的超低功耗40纳米工艺技术,并提供两个Arm®Cortex®-M内核。 M4内核的有功功耗低至22μA/ MHz,M0 +内核的有功功耗低至15μA/ MHz。 PSoC 6可在不摒弃性能的情况下延长电池寿命,将可穿戴设备的电池续航时间延长到一周

另外,想问一下cypress这个品牌还存在吗?是不是叫英飞凌了?

网友E:
CY8CKIT-062-WiFi-BT PSoC 6 WiFi-BT开发套件非常适合用于开发可穿戴设备和物联网应用,PSoC 6 MCUPSoC 6 MCU设计作为一款可编程的嵌入式片上系统,具有超低功耗,集成了以下元件。让我震惊的是这块开发板是一块双核的开发板,由150MHz ARM® Cortex®-M4内核作为主要应用处理器,需要低功耗的时候可以使用100MHz Arm Cortex-M0,非常适合物联网的工作环境。板载了CapSense®触摸感应和现场编程器可以很快捷的更新固件。512Mb NOR闪存是用于数据和代码的快速、可扩展的存储器,在开发板上还集成了语言麦克风模块可以进行语音录入,可以实现一些语音识别等的功能。其官方的开发环境PSoc Creater有着大量的示例,和其可视化的配置硬件设备的GPIO。这些对刚刚接入这块开发板的工程师有着很好的帮助。

网友F:
赛普拉斯有自带的软件进行系统编译,并且能够在里面找到对应的开发板,这个功能很实用,图形化、模块化的编程方式,便于用户使用,非常友好,容易上手。

网友G:
PSoC 6 MCU架构采用先进的超低功耗40纳米工艺技术,并提供两个Arm®Cortex®-M内核。 M4内核的有功功耗低至22μA/ MHz,M0 +内核的有功功耗低至15μA/ MHz。

网友H:
首先感谢21ic,感谢贸泽电子为我们提供了一节开箱评测课,作为一名网络工程专业的我,对单片机很感兴趣。今天听了老师为我们讲解的CY8CKIT-062-WIFI-BT开发板使用,真的感觉到了它的价值性,采用双核设计,具有低功耗模式,因此适合用于开发可穿戴设备和物联网应用!它的资源非常丰富,设有液晶屏而且周围有多种传感器,我觉得它的5段式的CapSense触摸感应滑块非常有趣,支持编程的软件也很多,第一次了解到PSoc CREATE编程软件,非常适合用于新手小白,图像式配置跟STM32CudeMX有点相似,它的top design原理图用起来就非常方便,右键还可以打开一些配置文件,比较人性化的为每个模块提供了对应的参考文件,在最后的编译速度也挺快的,最后再次感谢21ic网站,感谢贸泽电子,还有勤劳的21小跑堂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真的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为你们点赞,希望大家有时间都可以来学习这些知识,尤其是电子的小伙伴哦。

网友I:
演示视频中赛普拉斯的编译环境居然也是可以图形化的编程,这样大大的降低了对于硬件相关配置程序开发的难度。对于演示历程中的这款开发板有一个触摸感应滑块应该可以玩出不少的新花样出来。重点就是这款开发板的主角,是M4和M0的双核结构,而且可以通过M0核控制M4核来达到性能与功耗的平衡。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入手一块这个开发板

网友J:
PSoC 6 MCU架构确实比较有亮点,M4和M0的双核结构。CY8CKIT-062-WiFi-BT PSoC 6 WiFi-BT开发套件非常适合学习和测试,外设很多,板载了CapSense®触摸感应和现场编程器,512Mb NOR闪存,语言麦克风模块等等,用于开发可穿戴设备和物联网应用比较方便,因为具有超低功耗,但是低功耗的时候哪些功能在工作,电流多少,怎么唤醒?

网友K:
这款开发板提供的资源挺丰富的,是我见过第一个使用TYPE-C接口的开发板,板载资源丰富,可以很好的学习全套的PSoC 6开发技术。

网友:
开发套件的主控是PSOC6 MCU,具有M4和M0+双核架构,有1M的flash和288K的SRAM。可开发各种创新型物联网应用。主要用在可穿戴设备,智能锁,个人医疗设备和无线音箱等等。它可以使用Keil,IAR和PSoC Creator进行开发,推荐使用官方的PSoC Creator,非常容易上手,而且功能强大!

网友L:
开发板的功能很强大,能外非常多的资源,配套的演示示例便于入门和学习,并且接支持多种编译软件。

网友M:
M0负责低功耗,启动M4来实现高性能运算,不错的方案真的是有用心在做事的,看到演示例程还可以有图例式的编程结合很实用。自家软件更好,不要用第三方的太多烦心事!赛普拉斯公司一直有人说在触控比较专业。

网友N:
CY8CKIT-062-WIFI-BT开发板:集成 WiFi+蓝牙的开发板,提供超低功耗、配置灵活、处理速度快的集成计算能力的解决方案。
硬件:双核PSoC 6 MCU、KitProg2在线编程器、LBEE5KL 1DX无线模块、CY8CKIT-028-TFT、运动传感器、光传感器、音频解码器等。
软件:PSoC Creator 4.3。
应用: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健康管理设备、物联网等。

网友N:
CY8CKIT-062-WIFI-BT开发板:集成 WiFi+蓝牙的开发板,提供超低功耗、配置灵活、处理速度快的集成计算能力的解决方案。
硬件:双核PSoC 6 MCU、KitProg2在线编程器、LBEE5KL 1DX无线模块、CY8CKIT-028-TFT、运动传感器、光传感器、音频解码器等。
软件:PSoC Creator 4.3。
应用: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健康管理设备、物联网等。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