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调试和升级失败

楼主(2020-05-06):
不知道是硬件还是固件损坏,还能修复吗?

网友A:
去下载说明手册看下,WIN10不需要装驱动,其他需要安装驱动,下载器型号选择MM32 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下载说明手册看下,WIN10不需要装驱动,其他需要安装驱动,下载器型号选择MM32 LINK ...

用了10多天突然这样了,直接SWIO 和CLK都不行

楼主:
用原厂格式化固件Eras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