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615 RC时钟问题

楼主(2020-05-06):
请教一下,PIC12F615 内部RC时钟校准字在2008H位置,是否需要读出这个值写入OSCTUNE呢,需要读出的话如何读呢?

您好,我们是microchip代理商,可以加QQ联系804091661
可以加我qq:251566208,我请工程师给你解答

网友A:
2008H位置是Calibratoin bits, 用户不用操作。用户层面可以操作的是OSCTUNE。一个是给芯片用的,一个是给用户用的,我的理解。

网友B:
不用读,校准值也不是写到OSCTUNE的。用OSCTUNE在校准频率附近进行上下调整即可。

楼主:
我现在发现时钟差异很大,差得最大的频率从8M降到了5M,这是烧写时2008校准配置被冲掉了造成的吗,能否恢复呢?

网友C:
你可以写一段程序测试一下,一般如果掉的比较多的话你就把OSCTUNE往上加,缺的越多OSCTUNE值越大,调到合适的位置,你先试试再说。
可以参照这个作者的**看看https://wenku.baidu.com/view/35f59c0b7c1cfad6185fa71f.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写一段程序测试一下,一般如果掉的比较多的话你就把OSCTUNE往上加,缺的越多OSCTUNE值越大,调到合适 ...

调OSCTUNE到最大,还是差异比较多,无法恢复,看是否有不好烧校准值不,2008H.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OSCTUNE到最大,还是差异比较多,无法恢复,看是否有不好烧校准值不,2008H. ...

你使用的调试器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发现时钟差异很大,差得最大的频率从8M降到了5M,这是烧写时2008校准配置被冲掉了造成的吗,能否恢复 ...

非常大的可能。检查下烧写工具,夹具,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的调试器是什么

我用的PICKIT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大的可能。检查下烧写工具,夹具,供电电压。。。

电压检查过没问题,烧写时复位电压为最高12.1V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检查过没问题,烧写时复位电压为最高12.1V

烧录脚MCLR复位引脚的时候串加个4.7k电阻试试

网友D: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datasheet时钟章节, 并没有要求用户对该配置位做任何操作!
并且所谓的OSCTUNE只是用来微调的, 前提是你有更精准的时钟校准方法,如果你没有,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都别动。

建议楼主把datasheet时钟这个章节,一字不漏的看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datasheet时钟章节, 并没有要求用户对该配置位做任何操作!
并且所谓的OSCTUNE只是用来微 ...

ok,看了的,我是想我的坏片如何恢复;烧写部分现在复位脚加了100欧限流电阻,验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