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 mcu的I2C接口跟SMBus和PMBus兼容?那就配置成I2C可以不?

楼主(2020-05-06):
STM32规格书上面说是I2C接口跟SMBus和PMBus兼容?

那理解就是配置成简单的I2C模式,就可以当SMBus和PMBus使用?

那为什么在CubeMX上面却有:
1. I2Cmode:
2.SMBus-Alert-mode;
3.SMbus-two-wire-interface

3种模式选择呢?如果一样那为什么多弄出2种来?

有用过此外设的大神没?

楼主:
把外设配置成I2C,能跟PMBus 和SMBus总线通信?

楼主:
规格书上面说 I2C1支持SMBus/PMBus,  I2C2不支持支持SMBus/PMBus。
怎么理解??

网友A:
感觉设置成SMBus/PMBus,毛用都没有。至少STM32Cubex还帮你把I2C的代码写好了

楼主:
用I2C Mode用USB-I2C发送读写命令,可以收到MCU的ACK。
但是配置成SMBus用USB-I2C发送读写命令,却无法收到MCU产生的ACK,发现无法进去中断。

奇怪的,怎么理解哦,规格书上面又说I2C2不支持SMBus、PMBus,仅I2C1支持。

网友B(2020-06-06):
不是很理解

网友C:
是不是说引脚兼容啊

网友D:
应该不是说总线兼容吧

网友E:
是不是可以分时复用的意思啊

网友F:
那如何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