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自动判断被充电池的技术

楼主(2020-05-06):
(无正文)

网友A:
现成电池组基本没有办法区分
与铅电电压重叠比较多的钛酸铁锂电池也没有办法区分,其它锂电池测量单体电压,大多时候可以区分(偶尔像 磷酸铁锂 电压跌入铅电电压范围也难以正确区分,充饱电时,电压超过铅电范围,可以区分),另外可以尝试研究下内阻测量,执行一个充放电循环,可以区分锂电、铅电
最好是电池组自带身份识别电路

网友B:
不好区分,充电电路是有固定的充电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