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知名半导体MCU大厂软件开发C代码规范

楼主(2020-05-06):
知名半导体MCU大厂软件开发C代码规范

   本文讲解的是飞思卡尔软件开发C语言编码规范。下面是编码规范原文:
1.引言
  制定此编码风格指导手册的目的是为了使按此规范编写出的C/C++代码极易被阅读和理解。
2.与其他编码风格对比

3.基本排版格式

需要以4个空格为单位的缩进.

坚决不用Tab键,要用空格键.

所有文件结尾必须空一行.

文本文件必须用UTF-8编码.

每一行不能超过100个字符.

4.文档与注释

恰当地进行代码注释.

关于注释长度没有具体限制,只要能提供帮助,就尽可能地注释.

注释应该解释代码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不是如何去做(代码本身已经表明了如何去做).

选择Doxygen文档系统来完成注释,除了在函数中的注释之外(因为Doxygen不适用于个别代码行的注释),Doxygen也不适用于汇编.

5.标准数据类型

仅使用C99标准给出的整型(定义见stdint.h文件),如uint32_t,int16_t等,不要typedef自己的整型类型,如u8,int_32,WORD等.

使用char 或wchar_t来表示字符串,但二进制缓存仍应使用uint8_t

仅使用C99标准给出的bool型(定义见stdbool.h文件)来表示布尔变量,true和false表示其值. (ps: windows平台下编译时需自行定义,因为windows下不包含stdbool.h文件)

6.标识符的命名
  以下是C/C++下变量、函数、typedef、宏命名的基本规则,命名规则可以接受细微改动,但要保证在同一模块中的一致性:

全局函数名:全小写,单词用下划线隔开
如:i2c_receive_data()

普通变量名:Camel命名法
如:thisIsMyVariable

结构体名和类名:Pascal命名法
如:BigBoxOfTools

类成员函数名:Camel命名法
如:initialLongProcess()

用typedef重命名:全小写,单词用下划线隔开,加_t后缀
如:big_box_of_tools_t

用宏命名:单词全大写(仅在宏中使用,且必须使用)

  描述性强的,可读性强的变量名非常重要:

大部分单词都不应该缩写,比如应用block而不是blk,应用count而不是cnt.
一些流行的缩写还是允许的,如init或config

完全可以接受较长的,描述性的变量名

布尔型变量可以使用”is”,”did”等前缀,这会清晰地表明其是一个布尔型

变量名应该可以表达其目的,但坚决反对匈牙利命名(加数据类型前缀)
正确: temporaryParameters, startBlock, nodeKey, isAlarmEnabled
错误:u32BlkNum, bEnabled

  有时候为了表明范围和目的,有些变量命名是可以加前缀和后缀的:

局部变量:无需前缀

全局变量:加g_前缀

静态变量:加s_前缀

类成员变量:加m_前缀

常量:加k前缀
1):如kUnconstrained, kFirstPage, kMaxBufferBytes
2):k前缀使常量很容易被识别

typedef型变量:加_t后缀

  备注:切记不要用匈牙利命名法,因为其会导致变量名难于阅读,且类型前缀常常会与变量真正类型不同步,微软曾是此命名法的拥趸,但其已意识到此命名法的缺陷,目前正在逐渐脱离此方法。
7.可调试性

一系列的整型常量应该用枚举来表示,而不是用宏来定义
1):在调试时,常量被显示为真实的标识,而不是数字
2):便于常量的逻辑分组

大部分情况下,使用内联函数来代替宏功能
1):在调试中,内联函数可以被禁用,故可以跳过
2):内联函数参数有类型,而宏中参数不可以有类型
3):这个规则仅适用于当用宏来表示一段代码时,不适用于在表达式中表示某部分的宏

8. C99标准

需要使用C99
C99被允许使能C++或C89语义内联

在尽量靠近变量被使用的地方来声明变量,而不是一律在函数顶部声明
1):这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变量的定义
2):可以方便编译器进行优化

单行注释应使用//而不是/* …*/
1):大部分人认为//式注释方便阅读
2):免去注释嵌套的烦恼

多行注释/* …*/可以被用作大段确定的内容注释,就像Doxygen注释头一样,以使得被注释的内容突出。

9.内联功能
  头文件中,内联功能启用应用static inline来完成
10. C/C++通用性
  头文件中的公用函数原型必须包含在下列语句中
#if defined(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__cplusplus

// 此处放函数原型

#if defined(__cplusplus)
}
#endif // __cplusplus
  C中一般都用typedef来重命名结构体和枚举数据类型,不要提及原始的结构体或枚举型名
  C++中,则不需用typedef来重命名,直接用原始的结构体或枚举型名;但是如果代码被C/C++共享,则应遵从C风格
  对于被用在C++中的函数(比如类成员)而言,如果函数不带任何参数,则不需要一个专门的void参数来表明,而在C中这是需要的
11.花括号的使用
  花括号的使用虽重要性不高,但经常起争议

通常情况下,花括号应该单独起一行,不需要额外的缩进

有时为了保持可读性,可以不遵守上一规则

花括号使用的关键点在于不要将代码凑在一起,从而使得代码比较难阅读;也不要因为具体格式的限定,从而打破视觉流程

  使用规则可以接受细微改动,但要保证在同一模块中的一致性,以及易于阅读
结构体和类示例:
struct Monkey
{
int x;
};

typedef struct MonkeyTwo {
int y;
} monkey_two_t;

class Cube
{
public:
Cube(int theSize);

private:
int m_size;
};
枚举示例:
enum _my_enum
{
kValueOne = 1,
kValueTwo = 2
};

typedef enum _another {
kAnotherOne = 10,
kAnotherTwo = 20
} another_t;
函数示例:
void foo()
{
printf("hi\n");
}
If语句示例:
if (baz >= kMaximumBaz)
{
baz = kMaximumBaz;
}
else if (!ready)
{
makeItReady();
}
else
{
abort();
}
For语句示例:
for (i=0; i < 10; ++i)
{
printf("%d", i);
}
While语句示例:
while (!done)
{
doSomething();
}
Do-while语句示例:
do {
doSomething();
} while (!done);
Switch语句示例:
switch (value)
{
case 0:
x += 1;
break;

case 1:
{
int y;
calculateIt(&y);
break;
}

default:
return;
}
命名空间示例:
namespace fsl
{
// Don't indent namespace contents!
}
Try-catch语句示例:
try
{
}
catch (std::exception & e)
{
}
catch (...)
{
}
12. 关于MISRA-C规范
  代码风格基本遵照MISRA-C:20xx规范,但除了以下例外(这些例外是基于MISRA-C:2004规范的)

  至此,飞思卡尔软件开发C语言编码规范痞子衡便介绍完毕了,掌声在哪里~~~

网友A(2020-11-06):
变量和函数名全部用小写加下划线,除了常量外

用linux风格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