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V锂电池短路保护自恢复电路

楼主(2020-05-06):
由于产品电池组不带短路和过流保护,客人要求是否可在PCBA软件上增加这一功能,这几天搞得头都大,软件上功能多扫描时间响应不过来就已烧坏硬件,(4个18650串联组成,充满电是20.5V左右,3MAH),客人要求测试负载使用0.1ohm电阻,短路电流约100A在75MS内断电,请问各位大佬有没做过?或介绍下方案,感谢!

@tyw :这是做产品哦,不是自己玩的,正常情况下是每节电池电压连接芯片管理,当过流或短路时芯片输出信号断开MOS管输出。
tyw
@LKC134 :我看电子市场做10Ah电池是每串加一个保护板,再并接.你若只加一个总的保护板可能效果不太好.找电池厂咨询下较妥.
tyw
@LKC134 :3Ah不算大,我手头玩的都是10Ah以上的,上策是每个单元电池都加保护电路,可让电池厂帮你加好.自己做你连电池特性都不清楚,做不好.实在要玩,去淘宝找合适的保护电路.
@tyw :类似电池手电钻那种电池,电池容量是3AH,因为电池组没有过流和短路保护,所以客人要求在PCBA上增加,t叔有没好介绍?
tyw
18650供不出100A短路电流,本身有内阻,所以0.1ohm是无意义的,哈哈,3MAH也不对呀,20.5V更晕.先把条件搞清楚了
3MAH 是 三百万安时? 好大的家伙,一个集装箱装不下了

楼主:
这么大的电流保护没人做过?

网友A:
四节 20.5V? 一节5.1V,什么种类的锂电?
1KA 都没有问题,短路保护好做,自动恢复也有办法。 有一堆细节,大概率要改硬件,成本增加能忍受多少?

楼主:
更正下电池容量是3AH,看下图片是类似电池手电钻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节 20.5V? 一节5.1V,什么种类的锂电?
1KA 都没有问题,短路保护好做,自动恢复也有办法。 有一堆细节 ...

这位大佬,成本增加在2-3元左右哦,有没合适的方案?

tyw
2~3元办不到的事,哈哈,至少得过流检测,一个运放比较器,一个大电流MOS管做切断开关,买另件都不够.

网友A:
3Ah 的 18650 规格锂电,大概率是梯次利用的 二手电池,新品5Ah 的 18650 内阻约 28mR, 容量跌到只剩下 3Ah,估计内阻早超过 100mR 了, 0阻短路 电流也最多30~40A,随便骗骗客户吧,别说是用0.1欧放电电阻,就算用铜排短路也到不了 100A 保护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Ah 的 18650 规格锂电,大概率是梯次利用的 二手电池,新品5Ah 的 18650 内阻约 28mR, 容量跌到只剩下 3A ...

我已实际测试过了,有100A输出,它是动力型电池不是普通电池。

难怪这么点容量。去年参展时听说过,没用过。

网友A:
100A 2~3块就不要想了,四串的 30A 保护板,市场上成品板大概¥10左右了。

网友B:
锂电池管理IC带电流检测端口和MOS驱动端口,把这些功能用上,检测到过流就断开充放电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管理IC带电流检测端口和MOS驱动端口,把这些功能用上,检测到过流就断开充放电回路。 ...

我现在的方案是用软件做的,用取样电阻做检测经放大后送MCU处理,但缺点是系统反应不够快,一下就烧硬件了。

电流消耗也可以降到 几个 uA
加快反应速度有办法,站内信息联系吧

楼主:
还有就是PCBA的静态电流客人限制在10UA以下

楼主:
这样就没得搞了

网友:
有钱给就有得搞,没有过不了的关。但没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C:
分析可以做到:保护电路0功耗;起动快;自动恢复;价格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可以做到:保护电路0功耗;起动快;自动恢复;价格低

这位兄台,是100A的过流和短路保护哦,有介绍不?

网友:
你上面的要求是过载100A,75MS内起动保护,自动恢复,耗电少于10UA,用0.1欧电阻测试(理想状态电流可达到200A),成本2-3元。这些要求全部可以达到。你也可以继续完善更详细的技术要求。

网友D:
用带比较器的来做  可以做到 简单

楼主:
我现在使用软件来做,用运放检测电流送MCU处理,在调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带比较器的来做  可以做到 简单

这位兄台,比较器我之前使用过,行不通,当100A过载时电压会浮动变化较大影响比较器IC电压不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台,比较器我之前使用过,行不通,当100A过载时电压会浮动变化较大影响比较器IC电压不稳定。 ...

那就想办法让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方案是用软件做的,用取样电阻做检测经放大后送MCU处理,但缺点是系统反应不够快,一下就烧硬件 ...

这种方案我没尝试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使用软件来做,用运放检测电流送MCU处理,在调试中。

75mS以内启动,要求不算高,真实处理起来,最安全的用中断来处理,否则实时要求就会可能超时。
高频率间隔的AD采样采用AD窗口中断,或者直接的送过电流中断,再不行,运放处理后采用粗略的外置pin 动作中断也成。

@tyw :楼主说用软件处理,我想主控上面应该有带AD窗口中断的单片机吧,再没有,至少引脚中断会有吧,加比较器到中断、再加MOS开关,理论上增加的成本还是可以控制在范围里面的。
tyw
LZ要求100A 2~3块,你还让他AD中断,哈哈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这几天忙晕了,都没空上网,多谢各位的建议。目前使用软件控制,在终端输出串联1个5毫欧的2025电阻然后通过LMV321放大后进入MCU  AD处理就可以做到,MCU 频率设置24MHZ,通过示波器看到在通电5MS就关机断电。不过在输入前保险丝就要取消了,因为7A的保险丝在100A短路时瞬间断了比MCU还快,取消保险丝安规能不能过就不知了,如果过不了又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