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评测】五、I2C0驱动EEPROM

楼主(2020-05-06):
今天搞了一下GD32 I2C0驱动EEPROM
原理图:
PB6:SCL
PB7:SDA
代码:
#include "gd32e23x.h"
#include "gd32e231c_start.h"
#include "gd32e23x_i2c.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b,c;

void led_flash(int times);

//-----------------------------------------------------------------------------------------
//????:Delay()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us)  //5,7,9
{
  while(--us);
}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I2C端口配置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0);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6);//设置PB10为SCL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7);//设置PB11为SDA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7);

        i2c_clock_config(I2C0, 400000U, I2C_DTCY_2);//快速模式400KH
        i2c_mode_addr_config(I2C0, I2C_I2CMODE_ENABLE, I2C_ADDFORMAT_7BITS, 0xA0);
        i2c_ack_config(I2C0, I2C_ACK_ENABLE);
        i2c_enable(I2C0);
}

int32_t i2c_buffer_read(uint8_t* p_buffer, uint8_t read_address, uint8_t device_address, uint16_t number_of_byte, uint16_t timeout)
{
    uint32_t delay_time;
    uint32_t i2c_delay_time = timeout * 48;

#ifdef I2C_MUTEX
    xSemaphoreTake(g_i2c_mutex, portMAX_DELAY);
#endif

    /* wait until I2C bus is idle */
    delay_time = i2c_delay_time;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I2CBSY));

    if(2 == number_of_byte){
        i2c_ackpos_config(I2C0,I2C_ACKPOS_NEXT);
    }

    /* send a start condition to I2C bus */
    i2c_start_on_bus(I2C0);

    /* wait until SBSEND bit is set */
    delay_time = i2c_delay_time;
    while(SET!=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SBSEND));

    /* send slave address to I2C bus */
    i2c_master_addressing(I2C0, device_address, I2C_TRANSMITTER);

    /* wait until ADDSEND bit is set */
    delay_time = i2c_delay_time;
    while(SET!=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ADDSEND));

    /* clear the ADDSEND bit */
    i2c_flag_clear(I2C0,I2C_FLAG_ADDSEND);

    /* wait until the transmit data buffer is empty */
    delay_time = i2c_delay_time;
    while(SET!=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TBE));

    /* enable I2C0*/
    i2c_enable(I2C0);

    /*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i2c_data_transmit(I2C0, read_address);

    /* wait until BTC bit is set */
    delay_time = i2c_delay_time;
    while(SET!=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BTC));

    /* send a start condition to I2C bus */
    i2c_start_on_bus(I2C0);

    /* wait until SBSEND bit is set */
    delay_time = i2c_delay_time;
    while(SET!=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SBSEND));

    /* send slave address to I2C bus */
    i2c_master_addressing(I2C0, device_address, I2C_RECEIVER);

    if(number_of_byte < 3){
        /* disable acknowledge */
        i2c_ack_config(I2C0,I2C_ACK_DISABLE);
    }

    /* wait until ADDSEND bit is set */
    delay_time = i2c_delay_time;
    while(SET!=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ADDSEND));

    /* clear the ADDSEND bit */
    i2c_flag_clear(I2C0,I2C_FLAG_ADDSEND);

    if(1 == number_of_byte){
        /* send a stop condition to I2C bus */
        i2c_stop_on_bus(I2C0);
    }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read */
    delay_time = i2c_delay_time;
    while((--delay_time) && number_of_byte){
        if(3 == number_of_byte){
            /* wait until BTC bit is set */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BTC));

            /* disable acknowledge */
            i2c_ack_config(I2C0,I2C_ACK_DISABLE);
        }
        if(2 == number_of_byte){
            /* wait until BTC bit is set */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BTC));
            /* send a stop condition to I2C bus */
            i2c_stop_on_bus(I2C0);
        }

        /* wait until the RBNE bit is set and clear it */
        if(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RBNE)){
            /* read a byte from the EEPROM */
            *p_buffer = i2c_data_receive(I2C0);

            /* point to the next location where the byte read will be saved */
            p_buffer++;

            /* decrement the read bytes counter */
            number_of_byte--;
        }
    }

    /* wait until the stop condition is finished */
    delay_time = i2c_delay_time;
    while((I2C_CTL0(I2C0)&0x0200));

    /* enable acknowledge */
    i2c_ack_config(I2C0,I2C_ACK_ENABLE);
    i2c_ackpos_config(I2C0,I2C_ACKPOS_CURRENT);

#ifdef I2C_MUTEX
    xSemaphoreGive(g_i2c_mutex);
#endif
    return 0;

}

int32_t i2c_byte_write(uint8_t* p_buffer, uint8_t device_address, uint8_t write_address, uint16_t timeout)
{
    uint32_t delay_time;
    uint32_t i2c_delay_time = timeout * 48;

#ifdef I2C_MUTEX
    xSemaphoreTake(g_i2c_mutex, portMAX_DELAY);
#endif

    /* wait until I2C bus is idle */
    delay_time = i2c_delay_time;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I2CBSY));

    /* send a start condition to I2C bus */
    i2c_start_on_bus(I2C0);

    /* wait until SBSEND bit is set */
    delay_time = i2c_delay_time;
    while(SET!=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SBSEND));

    /* send slave address to I2C bus */
    delay_time = i2c_delay_time;
    i2c_master_addressing(I2C0, device_address, I2C_TRANSMITTER);

    /* wait until ADDSEND bit is set */
    while(SET!=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ADDSEND));

    /* clear the ADDSEND bit */
    i2c_flag_clear(I2C0,I2C_FLAG_ADDSEND);

    /* wait until the transmit data buffer is empty */
    delay_time = i2c_delay_time;
    while(SET!=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TBE));

    /*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only one byte address */
    i2c_data_transmit(I2C0, write_address);

    /* wait until BTC bit is set */
    delay_time = i2c_delay_time;
    while(SET!=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BTC));

    /* send the byte to be written */
    i2c_data_transmit(I2C0, *p_buffer);

    /* wait until BTC bit is set */
    delay_time = i2c_delay_time;
    while(SET!=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BTC));

    /* send a stop condition to I2C bus */
    i2c_stop_on_bus(I2C0);

    /* wait until the stop condition is finished */
    delay_time = i2c_delay_time;

    while((I2C_CTL0(I2C0)&0x0200));

#ifdef I2C_MUTEX
    xSemaphoreGive(g_i2c_mutex);
#endif
    return 0;

}

/*!
    \brief      mai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 KEY and LED, configure SysTick */
    gd_eval_key_init(KEY_WAKEUP, KEY_MODE_GPIO);
    systick_config();
    gd_eval_led_init(LED1);

    /* flash the LED for test */
    led_flash(1);
    delay_1ms(500);
    gd_eval_led_on(LED1);
                i2c_gpio_config();
                a=0x5a;
                b=0xa5;
                c=0x69;
                i2c_byte_write(&a, 0xa0, 0, 50000);
                i2c_byte_write(&b, 0xa0, 1, 50000);
                i2c_byte_write(&c, 0xa0, 2, 50000);
                i2c_buffer_read(&a, 0, 0xa0, 1, 1000);
                i2c_buffer_read(&b, 1, 0xa0, 1, 1000);
                i2c_buffer_read(&c, 2, 0xa0, 1, 1000);
    while(1)
                {

    }
}

/*!
    \brief      flash the LED for test
    \param[in]  times: times to flash the LEDs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led_flash(int times)
{
    int i;
    for (i = 0;i < times;i++){
        /* delay 500 ms */
        delay_1ms(500);
        /* toggle the LEDs */
        gd_eval_led_toggle(LED1);

        /* delay 500 ms */
        delay_1ms(500);
        /* toggle the LEDs */
        gd_eval_led_toggle(LED1);
    }
}

效果图:
工程:

网友A:
楼主对iic很有研究啊

网友B:
代码很详细

网友C(2020-06-06):
自带的硬件IIC存在bug吧

网友D:
硬件IIC不好用

网友E:
用IO模拟的

网友:
选择使用模拟IIC的方式来

网友F:
硬件iic和模拟iic有什么区别

网友G:
不是自带EEPROM吗

网友H:
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I:
硬件IIC不好用,据说是有问题

网友J:
有完整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K:
这个的读写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F:
模拟I2C随便两个IO口就可以用了

网友D:
楼主调试的怎么样呢

网友G:
自带的EEPROM不好用吗

网友C:
读写时很容易卡死。

网友H:
用GPIO模拟IIC协议

网友J:
光有代码太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带的硬件IIC存在bug吧

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件iic和模拟iic有什么区别

硬件iic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完整的工程文件吗

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的读写效果怎么样呢

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调试的怎么样呢

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