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PMBus资料太少,大师是否可以帮忙指点迷津?

楼主(2020-05-06):
之前搞过I2C,网上查询到了一些描述说,SMBus是I2C的扩展,PMBus是SMbus的延伸。
又说
标准的I2C无法跟PMBus通讯,这个又怎么理解呢?

是不是MCU 配置成I2C模式,然后就是使用PMBus的命令就可以了?
或者说PMBus只是数据命令的总称,物理走的还是I2C模式?

STM32规格书上面说是I2C接口跟SMBus和PMBus兼容?

那理解就是配置成简单的I2C模式,就可以当SMBus和PMBus使用?

那为什么在CubeMX上面却有:
1. I2Cmode:
2.SMBus-Alert-mode;
3.SMbus-two-wire-interface

3种模式选择呢?如果一样那为什么多弄出2种来?

有接触过此总线大大神么?

使用特权
更多操作

楼主:
可是STM32有好几个I2C外设,也就是并不是所有的I2C都支持到SMBus/PMBus.

要怎么弄呢?

网友A: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都是IIC,常规IIC应用不需要理睬

网友B:
勾引起回忆了(5年前做过PMBUS),IIC是驱动层的,PMBUS可以视为应用协议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引起回忆了(5年前做过PMBUS),IIC是驱动层的,PMBUS可以视为应用协议层。 ...

意思就按普通I2C 来配置了?
也不管它整出来一个SMBus/PMbus?

可是规格书上面说的很明白,I2C1支持PMbus/SMbus。  I2C2 不支持PMbus/SMbus , 怎么理解哦???

这明显很坑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按普通I2C 来配置了?
也不管它整出来一个SMBus/PMbus?

你看一下他们区别,是不是说自动生成软件上面没有对应的接口而已。我当时做的是用PIC的,协议栈是自己写的。怎么说呢IIC只是用于数据传输,在接收到数据之后该怎么处理。就是这些协议规定了的。我希望这么说你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他们区别,是不是说自动生成软件上面没有对应的接口而已。我当时做的是用PIC的,协议栈是自己写 ...

你也是PIC的 I2C 的当PMBus来用?
处理方式都是普通I2C ,PMBus只是在TXBuffer和RXBuffer 上面解析的事情了?
这样理解对么?

这样的话真的太坑了,还说I2C2不支持PMBus,这就很难理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是PIC的 I2C 的当PMBus来用?
处理方式都是普通I2C ,PMBus只是在TXBuffer和RXBuffer 上面解析的事情 ...

大概五六年前我在全汉,负责他们数字电源部分,其中有几个项目是IPC用的是PMBUS,这个东西也不难。仔细吧协议看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五六年前我在全汉,负责他们数字电源部分,其中有几个项目是IPC用的是PMBUS,这个东西也不难。仔细吧 ...

我目前知道的是 写器件地址+CommandCode+Data+。。。。+Data+(PEC) 。
读器件是:写器件地址+CommandCode+Command+读器件地址

其他没有看到什么不同。
就是I2C而已,疑惑的是ST厂商的的规格书,既然是I2C,也就没有必要强调说那个支持,那个不支持
既然是数据协议层的问题,那为什么还强调他的物理层不支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知道的是 写器件地址+CommandCode+Data+。。。。+Data+(PEC) 。
读器件是:写器件地址+CommandCo ...

ST进行这方面的开发,我还没有注意过。如果真的不同的话,看是否是因为电平兼容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进行这方面的开发,我还没有注意过。如果真的不同的话,看是否是因为电平兼容的问题吧! ...

上面是有这个“坑“”,对应不懂得来说,多了好多障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是有这个“坑“”,对应不懂得来说,多了好多障碍

他这举例也没有什么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