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BLDC驱动电路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0-05-06):
大家好,最近我在做一款BLDC驱动器。由于是第一次接触,加上电路基础也不扎实,所以有些想请教大家:
1.在MOS管开关的瞬间,会产生一个脉冲,我通过阻容使其降低了许多。但当我想检测母线电流时发现这个脉冲对电流信号产生了很大的干扰(我试过电阻采集和霍尔电流传感器采集,都有此现象),是否有有效的方法来让我采集到较准确的母线电流值(硬件or软件)。
2.采集到的母线电流值的占空比和频率与PWM一致,若PWM的占空比较小且频率较高(比如20KHZ,1/10占空比),AD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将其转换。大家是用什么方法检测母线电流值的?

楼主:
这是u极波形和电阻取样波形的对比

网友A:
开关瞬间,  干扰的必然的,  工作相电流是多少呢

楼主:
图中的工作相电流大概在0.3A左右(通过直流可调电源上的数字看出)。这两天想通了AD采样问题,把这个电压信号看做PWM就行了。只是这个高高的脉冲,如果无法消除,可能会对AD产生冲击,可能需要一个限幅电路?

楼主:
结贴,加了一个简单的积分电路,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