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0和boot1的相关设置

楼主(2020-05-06):
一、boot0和boot1都悬空时,,,MCU(gd32f303)从主flash启动,,,也可以下载程序

二、boot0和boot1悬空下载程序后,,,需将boot0接地才可以运行

三、常规设置:网上有很多资料,,不赘述

楼主:
补充一下,,,boot0和boot1悬空下载程序后,,,,断电在上电,,,默认也是从主flash启动,,,

网友A:
不建议悬空,建议串联10k电阻到地或者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悬空,建议串联10k电阻到地或者拉高

这个是常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悬空,建议串联10k电阻到地或者拉高

boot脚都悬空也可以下载运行,,,,只不过调试时默认全速运行,不可以单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