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Link-OB的固件下载地址

楼主(2020-05-06):
做了三个固件,除了默认的CMSIS_DAP固件,还加了一个USB-TTL固件,一个U盘固件。
USB-TTL有一定的实用性,UART在机身侧面引出,需要去掉热缩管封皮才能连接。
U盘固件使用MCU内部FLASH,格式化以后只有20kB,太小了,也就存个源代码之类的资料。

https://github.com/xjtuecho/CMSIS-DAP/tree/master/GDLink-OB/FW

国内镜像:
https://github.com/xjtuecho/CMSIS-DAP/tree/master/GDLink-OB/FW
  • USBD_DAP_v*.hex: CMSIS_DAP firmware, factory default firmware.
  • USBD_MSC_v*.hex: Mass Storage firmware, a 20kB USB Disk, just for fun.
  • USBD_UART_v*.hex: USB to UART firmware, T is TXD, R is RXD, baudrate up to 115200 works well.

网友A:
有电路图吗?

楼主:
https://github.com/xjtuecho/CMSIS-DAP/blob/master/GDLink-OB/DOC/GDLink-OB_v20.3.28.pdf

网友B(2020-06-08):
自己做一个电路板,用什么工具写入这个固件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电路板,用什么工具写入这个固件呢

可下载可以到几兆

网友B:
怎么烧写呢,我有Jlink,用J-Flash烧写可以吗
如何配置呢

网友D(2020-07-08):
楼主,你好,我按照你的原理图做了板子,可是烧写CMSIS-DAP-master\GDLink-OB\FW\USBD_DAP_v20.4.9.hex这个固件,我看它的起始地址是0x8004000,不是0x8000000,是不是前面还有引导程序啊,不然这个程序应该是跑不起来吧?我自己做了一个跳转程序,让它从0x8000000跳转到0x8004000运行,插上电脑,没有任何反应,两个LED灯一直在闪烁。
另外,我用CMSIS-DAP-master\HEX\CMSIS-DAP_F103C8_v18.5.22.hex这个固件烧写下去,插上USB,报“未知usb设备(设定地址失败)”。麻烦楼主能不能发下对应的CMSIS-DAP-master\GDLink-OB\DOC\GDLink-OB_v20.3.28.pdf原理图的固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按照你的原理图做了板子,可是烧写CMSIS-DAP-master\GDLink-OB\FW\USBD_DAP_v20.4.9.hex这个 ...

非开源设备。

网友D:
好的,理解。

网友E:
这些固件验证了能用吗?我的下载进去什么反应都没有

网友F:
是可以自己diy一个吗

网友G:
没有原理图吗?

网友H:
升级以后可用吗?

网友:
感谢楼主的资料了。

网友I:
这个固件升级还需要串口吗

网友J:
GDLink-OB可以自己做吗

网友K: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