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F电容测试,求助大师分析

楼主(2020-05-06):
如图是托一个朋友找ADI的应用工程师要的图。不知道如何分析,不会计算,所以不会调试,请21大师帮助。
1。我只知道C2,R2,为低通滤波。C3,R3为高通滤波。
2。C1,R1,U1A是什么工作原理?C4,R4也能滤波吗?
3。该电路中,1pF的电容,对应输出电压是多少?

跪求大师帮助,先谢谢

网友A:
你要来的电路,有年代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来的电路,有年代感:

老师,您这是用容抗算出来的吗?R1为什么可以不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容抗大了则不可忽略R1。输入用电容1pF不好计算,运放的Cin和各脌之间存在的寄生和对基板上的分布电容,都 ...

我是做了一个板子的,也焊接上了,不知道怎么调试。输出一直是2.5V。能否帮忙指点一下?

示波器看噻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用1~2pF,R3用100k。若不够在半波整流之前再加一级放大。

老师您好。谢谢您的解答
1,您说的更改,能否解释一下原理吗?
2。Vout和容值是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