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I DLP技术实现的投影和显示系统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05-06):
最近我在研究光固化3D打印机的事情,对光固化的技术也不是十分清楚。。。所以在这里搜索了一些资料。和大家一起探讨

楼主:
    本文介绍了一块以TI DDP2230芯片为核心的DLP投影系统驱动电
路的设计过程。文中首先描述DDP2230芯片的特点及其强大的视频信号
处理功能和DMD晶片的控制功能;然后描述硬件电路框架的设计过程:
电路中以TVP5146作为VIDEO DECODER,以TVP7001作为ADC,以
DDP2230为主控制器,以PMD 1000和DAD 1000分别作为电源控制和
DMD驱动器,再加上其它一些外围元件来配合整个电路的工作。电路板
调试则利用TI提供的系统软件和应用工具DLP COMPOSER。首先,使
用DLP COMPOSER酉己置电路中重要元件的参数,比如色轮、灯泡、DMD
以及TVP5146和TVP7001等芯片的驱动程序,编译并烧录到电路板上
的FLASH里,就可以通电开机。最后,利用DLP COMPOSER在线调试
功能,边观察投影显示效果,边修改系统参数,使投影图像质量达到最
佳。为了使该电路在投影机市场具有更广泛的用途,通过修改软件和硬
件,增加了一些额外的功能:电视信号频道搜索;童锁(VCHIP)功能;
SCART接口信号叠加显示。

楼主:
    综上所述,DLP技术由于光源利用率高、数字图像处理较好、色彩还原度高等优点
被厂泛应用于冬个领域,龙其是近年来,加工枝术的飞速发展,为减小DMD镜片体积、
降低DMD镜片的为}:工成术提供了可能,加之DLL'技术在工业领域、健康l-\疗领域、;见
备仪器、智能汽布等领域的良好表现,DLP技术将来一定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因此对
I}LI'系统进行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楼主:
    体积显示技术进一步细分为四种显示方式。其中由于静态矢量式体积显示技术以及
动态矢量式体积显示技术一次只点亮为数不多的几个体素,因此只需要单束激光}}y}或者
两束激光!ao.a }!或是三束激光}}a -,}照射显像载体即可。这种矢量式体积显示技术虽然抛弃了
复杂的机3械机构、设备比较简单,可以产生很大的三维显示图像却并不会增加显示机构
的复杂性,缺卢、是如果要显示大幅三维图像则需要一个很大的三维密闭容器或者体积很
大的固态晶体‘但是或是由一于投影像素点的位置难以长制且体素有限,系统维护成本较
高一一针一对使用气态原子蒸汽作为图像的显像载体的矢量技术而言;或者由于激光刷新
频率有限,因此限制了系统的刷新频率,并且大邵分光束穿过品体可能造成眼睛伤.
一一个卜对固态品体作为图像的显像载体的矢量技术而育,故而,夕:量式体积显示技术没

楼主:
    本文选用TI公司生产的o.ss xc}.系列的DMD芯片,其像素密度为1024 x 768 ,
微镜阵列的宽度为}}.s5英寸,微镜边长为10.8}n:并可以偏转二120。根据DMD的结
构如图2.1-a以及DM D的控制过程可知}.v,},加载CMOS数据到DMD中并不会引起DMD
机械状态的翻转,于是为了使DMD呈现不同状态,必须要发送一个“微镜时钟脉冲”
( Mirror Clockity Pulse )。微镜时钟脉冲发送后,经过至少一个微镜设置时间(M irror
Settle Time ) DMD才能重新加载数据,为了充分利用微镜时钟脉冲以及快速进行数据更
换,故而把DMD的768行分为16个块(block)每块48行,然后在每个微镜时钟脉冲
之后进行不定块数据的更新来刷新DMD。根据每个微镜时钟脉冲之后刷新块的数量,
又可以把DM D的刷新方式分为四种:分别为:单块刷新模式、双块刷新模式、四块刷
新模式以及全局刷新模式,其刷新模式分别如图2.2所示。

网友A(2020-06-05):
dlp是一种专用的成像技术吗

网友B:
能实现图像识别吗

网友C(2020-07-30):
您好,可以加您一个联系方式吗,我最近也在开发投影仪,我的QQ:2055139032